增量式选择编码器和采集卡问题求助

楼主(2006-11-18):
  小弟现在有PCL818HG的采集卡,想用增量式旋转编码器检测位移信号,有些问题不是很清楚,列举如下:
1 采集卡的计数器能不能对增量式旋转编码器的信号进行脉冲计数
2 编码器有信号输出 A A- B B-  o o-;现在只想单向检测,如果采集卡可以进行计数的话是不是只要连接 A 和GND;
3 如果双向检测的话接线如何,是不是还有外加电路处理?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如果可以的话说的详细一点,如线路连接等;拜谢!!!

网友A:
呵呵,因偶不是学技术的,所以不太懂,增量式编码器比较了解,采集卡就不知道是啥东东,也不知道它的作用咯。
你的第2点, 编码器有信号输出 A A- B B-  o o-;这个编码器是带有反向信号的,作用是对周围抗干扰比较强,如果只是计数的话,应该只要连接A相,GND就好了。
懂得只有这些,所以也就只知道这些。还不知道对不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