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200模拟量高手

楼主(2006-11-18):
我使用的是224XPCN的模块,模拟量输入温度变送器产生4—20mA的电流再并联250欧电阻得到1—5V的电压,经推算模拟量数值为3200—16000,温度量程0-100度,显示器采用TD200换算公式:(AIW0-3200)*(100-0)/(16000-3200)。
现在的问题是:当水温90度时,模拟量输入为9314左右,传感器是PT100,水温由标准温度计测出,不知是何原因?请各位高手赐教!急急急!谢谢
若公式有错也请告知
hujian5499@yahoo.com.cn

网友A:
224的模拟输入端的电压对吗?

楼主:
对的。在1-5V内。

网友B:
用万用表量一下端口电压是多少?

网友C:
并的电阻可能有问题,因为有输入阻抗

网友D:
把电阻选的大点!与换算直相等就成

网友E:
应该是并上电阻以后的阻值为250欧吧,所以在并电阻以前要量一下AI口的直流电阻然后再计算出实际该并的电阻值。

网友E:
还有,你应该量一下你的电流是不是90度时等有18.4mA.

网友F:
90℃时电流是((20-4)*90/100)+4=18.4mA,则电压是0.0184*250=4.6V,量一量电流和电压值对不对。如果不对,你的PT100有问题,如果对,你的模块有问题。

网友G:
如果楼主的问题解决了,请回复原因。

网友H:
“我爱我家”
AI口的直流电阻你量过吗??????

网友H:
公式没问题啊,90度,模拟量输入为9314左右,太低了吧,查看你的PT100和你的模块

网友I:
请教高手:采用松下PLC控制电动阀开度来调节出水温度(电动阀是开关量的),要用PLC 的PID来控制阀门的开度,阀门开关动作是,当实际值大于或小于设定值时电动阀打开或关闭,当实际值等于或接近设定值时停止或降低阀门开关速度、时间。该方式主要问题是阀门的开关有三位控制状态,即开、关、停。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J:
请问3200—16000是怎样算出来的,还有“模拟量数值”和“电流”的关系,谢谢!

网友B:
0-10v 为0-32000,1-5v就为3200-16000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把变送器的范围看错了,不是0-100而是0-200度。谢谢各位了

网友B:
呵呵,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