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我解决不了我就要下岗了,请帮忙!

楼主(2006-11-18):
我公司在今年4月份购进的双柱10米立车,从投入生产到现在控制系统一直不稳定;在近2 个月尤其明显,同一故障频繁出现.现将故障描述如下,请各位发表高见大家共同讨论.机床的控制系统是有三菱PLC来控制的,机床静压油泵是由施来德的交流变频器驱动静压变频电机,电机带动油泵来完成根据负载的大小来改变供油的多;但是变频器的起\停是由PLC来控制的.工作台的运动与静压油泵相似,也是通过PLC来控制西门子的70直流调速器,直流调速器来驱动132KW的直流电机,电机带动机械机构完成工作 台的运转.现在的主要问题我怀疑是是PLC运行不稳定导致的,故障现象:机床在正常运转中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突然出现静压油泵电机停机、工作台大盘停转,控制柜内的部分接触器在瞬间多次断开和闭合,工作台直流调速控制器6RA70出现F004报警,PLC的程序指示灯闪烁。机床无法使用,请各位给点建议,我好急啊,

网友A:
大功率设备,电网也会有影响的,4月份进的,找供应商.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没出保修期。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有干扰,变频器会对PLC有干扰。做好屏蔽。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干扰,或PLC的24V电源时不时出现短路现象

楼主:
 hjw8888谢谢!我们一直在找厂家,他们总是拖不处理,派没有能力的人到我们厂来应付我们,我们等不及了,我们要使用机床。你能说一下怎么检查是不是干扰,或PLC的24V电源时不时出现短路吗?PLC的220V电压我们都换成了1KV的高精度的稳压电源了,不知道会不会是PLC的本身的故障啊!

网友C:
变频器干扰了系统的电源以及6ra70.不要加稳压电源,要在plc的电源输入端加滤波器,然后有条件的话尽量让plc远离变频器或给plc加个铁盖,避免空间的电磁干扰。6ra70采用的是相控整流技术,他需要不断检测电源的过零点,而变频器能够对过零点产生很大干扰,造成假过零,所以,想办法把他们的供电源电源分开或给他们加电抗器。现在解决起来比较难了,其实在设计阶段就应该想到的。

网友D:
1、“突然出现静压油泵电机停机”,欠压过载;
2、工作台大盘停转,过流保护;
3、接触器在瞬间多次断开和闭合,线圈欠压;
4、出现F004报警,
5、给人的印象是瞬间欠压;
6、我认为系统有接触不良故障,你仔细检查接点、触点是否有发热接触不良故障。

网友E:
专业销售AB plc、AB变频器、施耐德、赫斯曼、三菱A/Q系列,GE PLC和低压电器 强势专业代理PLC工控产品 无锡华绍贸易有限公司是工控产品以及设备配件代理经销公司,公司一直致力于国外知名品牌机电设备配件的销售, 尤其是在美国rockwell公司的AB plc(1746,1747,1756等系列)、AB变频器、AB低压电器;法国的modicon(140等系列)的plc;德国STM图像传感器 赫斯曼Hirschmann,日本安川变频器、伺服,三菱PLCA/Q系列和伺服,GE PLC和低压电器更是品种齐全,有着很大的优势和影响力,我司所有的产品直接从境外进货,能够提供不同国别、厂商的设备配件,解决您多处寻找的麻烦和对产品质量的担心等, 在价格上我们有很大的优势,公司备有大量的现货,是国内库存量最多的公司之一,欢迎来电咨询,我们将会给您最优质的服务!联系人:王工 QQ:191238098  MSN:wmy191238098@hotmail.com电话0510-83402160、83402162、82693669、传真0510-82693669 网址:www.hs500.com E—mail:hs_500@163.com 地址:无锡市春申路55号2104

楼主:
突然出现静压油泵电机停机,工作台大盘停转,接触器在瞬间多次断开和闭在此时可以看到PLC上的输入和输出的指示灯在短时间内没有规律的闪烁,同时控制柜内的部分接触器发出霹雳啪啦的断开和闭合的声音。
主旋律,谢谢你的意见,能说的更详细些吗?例如要在plc的电源输入端加滤波器等,可以给一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F:
是不是考虑一下PLC的程序啊,或者你的电机的保护装置调得太底,供电质量,电机是否过载,电机到变频器的距离是不是太远,强,弱电是不是走在一起了,造成干扰

网友F:
其实PLC的输入端不用加滤波器,加个隔离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G:
    应该是干扰造成,给PLC加个隔离变压器,看看效果

网友H:
你的油泵电机是多大的呀?

网友H:
能不能拍一个故障时PLC的照片发到网上来,故障更容易判断。

网友I:
PLC加个隔离变压器是好办法,很多配套的德国产的设备的做法是这样的

楼主:
 请问个没有水平的问题,稳压器是不是隔离变压器的范畴?原来床子
上给PLC供电是一台250VA的380/220V的隔离变压器,但是在使用中变压器发热特别的厉害可以达到80度,后来有换了一台640VA的还是发热严重.我的PLC是三菱FX2N的有272个点的,不知道带动这么多点的PLC应该 使用多大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J:
稳压器不是隔离变压器,两者性质不同。重点先查清动作的接触器的作用。

网友K:
我觉得应先看看那一个故障是先出现的。每一次故障是否有相同的时间间隔,是否在相同的工步,询问操作者发生前有无异常,观察操作者有无工作误操作。自己也要多看看。

网友L:
现在一些搞工控的也挺差劲的。系统有先天缺陷。

楼主:
   油泵和工作大盘停是机床故障的外在表现,真正的故障就是PLC运行不稳定,故障的发生没有规律也没有异常现象发生;就是机床在工作中突然的出现,有时是3 、4天出现一次有时是1天内出现4-6次,在进2个月出现的频率明显增多。看来我要从新找工作了,谢谢大家的 帮忙!

网友M:
同意刘志斌看法

网友N:
很可能是干扰,请在PLC和变频器的电源加上滤波器,同时做好屏蔽工作

网友O:
引用新手王:我的PLC是三菱FX2N的有272个点 .                 不对吧,FX2N最大输入输出点数好象是256个点.接触器在瞬间多次断开和闭在此时可以看到PLC上的输入和输出的指示灯在短时间内没有规律的闪烁,可能是输入信号的传感器工作不稳定,受到干扰,也有可能输入线路接触不良引起输出故障.

网友P:
我的建议,你先找到故障点.要找到故障点,按你的描述,应该是电路上的问题.而不是电源问题.主要的问题点可能在变频器或伺服驱动器的反馈信号上面.有可能是PLC接到了驱动器的瞬间故障信号后作出的动作.要解决:1.先分开驱动器,一个一个试运行.因为这是软故障,也是随机的所以短时间里可能看不出来的.主要查反馈信号.如能看到PLC的程序那就更容易查了.如有需要我可以帮你.也许我能做到.我在苏州,园区.

网友P:
我的邮箱:XHZJ@HELIOCHINA.COM

网友Q:
一般來說,當此紅色LED燈閃時,大部份是程式回路不合理的情況 較多,另一原因亦有可能是參數設定出錯,或者是外來之雜訊干擾導致 程式內容產生變化。若您是使用掌上型書寫器(FX-20P-E)建議您檢查 D8004,再依D8004的內容檢查D8060~D8069,從D8060~D8069中可得 到一個數據,此為偵錯號碼。

网友R:
应该是变频器的某根控制线接触不良或瞬间短路引起的干扰,导致PLC输出混乱,建议仔细查找电气连接线,我以前也碰见过类似问题!

网友S:
6ra70报警F004是什么故障,查说明书.PIC灯闪烁,其输入-输出对应哪些接触器,这两种情况有关系吗.关于干扰我个人认为变频器的载波适当,干扰不会太大.除非PIC输入线没屏蔽,另外电柜及输入\输出线均要良好接地.祝你成功

网友S:
如果PIC输入\输出指示灯均有闪烁,我可以肯定PIC没有问题.因为如果PIC输入信号不稳,那么输出肯定也会乱.

网友T:
控制电机停的信号是什么?
监测看看控制信号是不是稳定?
是不是控制信号接触不好?

网友U:
查一查电源,查一查传感器是否受到干扰太大,对于临界信号是不有滤波处理。

网友V:
先算一下油泵是不是过载.再查你的接线,接线经常接得不牢固,这是我前一段时间犯错导致几太机器出现了故障的原因.
这些搞完了,再查PLC.一步步来,小伙子,不要急!!!

楼主:
谢谢各位的讨论和支持,看到大家的热心帮助我相信在大家的帮助和支持下,我有信心搞定他。昨天晚上又出现了以上的故障但是有了新的情况发生,昨天晚上出现了3次其中有一次是这样的主128点的PLC的电源指示灯亮,但是输入和输出信号的指示灯在1分钟内没有了,都黑了;但是与它后边相连的扩展的3块32点和3块16点的PLC就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现象。3块32点的PLC和128点的主PLC都用的是外部的220V电源,这样就说明电源是没有问题的,我想是不是PLC内部的输入信号的24V电源有问题,出现了瞬间断开和闭和有时是一次有时是在瞬间出现多次的断开和闭和。所以表现在外部就是部分接触器的动作,由于时间的长短接触器的线圈在得电和失电中,动作时间大于6ra70的设定时间就出现了执行机构没有动作。

网友W:
建议检查有故障的PLC的输入传感器,可能存在短路的现象,有可能是传感器的本身也可能是传感器的连线.照你说的情况估计后者的可能性大一些.在机器的工作过程中,因震动造成无规律的短路现象,致使24伏瞬间为零.输出点不工作.形成你所说的现象.

网友X:
你是不是用PLC内部提供的24V电源?根据你说的情况,可能是24V电源有问题,还有就是最好PLC远离变频器,在电源输入端隔离效果不是很明显,最根本的办法是远离。还有是不是有的接点地方虚接或者传感器监测部分有润滑油存在,造成24V短路.多找几个人,配合检查一下。应该不难排除。

网友Y:
你说这种情况,估计是线路软击穿,你可以先检查线路,重点在接触器线圈的供电支路,到电机的主线路也不要放过.仔细检查,一定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Z:
在程式中若Y0,Y1有双输出,会出现输出闪烁,而你提到主PLC的电源现象,应是PLC24V电源的短路造成,PLC24V短时间的短路,其可以自己修复,固会出现输入与输出的闪烁问题,因此检查的重点应是外电路,象楼上所说的传感器是重点对象;其次要检查一下PLC的接地是否良好,且不可与电机等大功率设备同地。

网友AA:
估计是plc输入电源瞬间短路,造成务工作电源,你可以另外提供一个电源试验

网友AB:
老大找厂家啊,如果厂家不关,把他们的名字报上来,大家一起来声讨!祝你顺利!

网友AC:
我想可能是控制线路在机床的动作中被磨破了造成接地引起24V电源保护.

网友AD:
建议检查PLC输入点(包括外界接线等),我怀疑是输入端有短路现象照成PLC内部电源(24伏)过流,PLC切断输入电源,造成停机.

网友AE:
下面引用由聚沙成塔在 2006-11-20 21:36:00 发表的内容:
  建议检查有故障的PLC的输入传感器,可能存在短路的现象,有可能是传感器的本身也可能是传感器的连线.照你说的…
--------------------------------------------------------------------------------------------
支持!!!

网友AF:
最大的可能就是主PLC输出点所接的器件有短路,闪烁是因为每当该点接通时,电源形成瞬间短路,造成故障,PLC输出停止,短路故障恢复,PLC又正常输出,又形成瞬间短路,周而复始,就是你看到的现象,好好查查吧,电磁阀什么的!

网友AG:
我怀疑是外部电路接触不良

网友AH:
大家说的有理,顶一个

网友AI:
你公司购如此大功率的设备,原来配电变压器的容量是否够?配电变压器容量不够的话,则当启动此设备的大功率电机或在大功率电机运行中有其他较大设备启停,都会造成电网电压的瞬间巨大波动,PLC和交流接触器等工作不正常.稳压器对这种瞬间巨大波动是无效的.

网友AJ:
1.查PLC底板与PLC模块连接是否牢固。
2.查不亮的那块PLC输入输出点的电路,看是否有不良的,重点检  查活动部位的连线看是否有折断,漏电等现象。
3.对调PLC模块,看现象。
4.更换PLC。(一定要做好程序的备份)

网友AK:
更换24V电源看

网友S:
买一个24V电源,不要使用内部电源.看能不能排除电源故障.

网友L:
不用顶了,已经下岗了。

网友AL:
F004电枢电源中的相电压故障,可能参数P353设置不正确,PLC出错你可以先断开驱动器电源,如果还有报警PLC要检查一下程序.

楼主:
我他的妈的该差的都查了,该隔离的都隔离了;电源也换成了隔离电源,还是不行;后来实在是没有法了,就换了PLC主机重新灌输了控制程序,到今天连续运行了2天2夜没有再发生故障。照这样看,应该是PLC的故障,我的点真的好不顺竟让我碰到了这种很少几乎不发生的硬件故障。谢谢大家的参与和宝贵的意见

网友W:
呵呵,象这种故障就是把PLC拆了也不好查啊.

网友AM:
新手王:三菱PLC的质量真令人担心,上个月我刚处理了一台128MR,故障同你们立车相似,是一台Y31500滚齿机(武重产),我还以为是百年不遇哩。
我们都是搞机床的,求人不如求己,没了胡屠户,咱们也吃带毛的猪!
希望经常联系,我的电话:027-67118028
祝工作顺利!

网友AN:
三菱的质量太不稳定呀.建议不要用他们的哟.

网友AO:
我的FX1s没有多久输出继电器烧坏几个。

网友AP:
三菱的电源保护不好,有同感.

网友B:
恭喜你了新手王。

网友AQ:
工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AR:
FX1s没有多久输出继电器烧坏几个,输入点也极容易坏

网友AS:
是工厂末附款,你应立即跳槽.

网友AD:
因为便宜所以,采用的.要是西门子也这个价,鬼才用三菱的呢??

网友AT:
   就是下岗了也得整明白呀,要不白下了;如果弄清楚了以后再遇到此类问题,你就成了专家了。

给“新手王”提一点建议:
    你应该把设备相关的图纸及主要元件的型号及技术参数、PLC与直流传动、交流变频器之间的控制方式提供出来,(如变压器的容量等),并将故障现象详细记录下来,形成一份完整的文档,贴上来;这样做对于自己今后的工作也是有益无弊的。[b]没有具体数据,大家在这儿光凭经验猜,有点浪费时间,也耽误你排查故障,让你多走弯路;
根据你说的情况,我也只能猜了,可能原因如下:
1、检查供电电源质量,看变压器容量是否足够,电压是否稳定,生产线上是否有其它的大功率设备启动。
2、PLC的输入输出点电源用外部直流电源的,这么大系统也不差那一点钱,别造成直流电流不够,误动作;可以加多路的快熔,如有短路发生,易找到故障点。
3、PLC应该有一个专用的接地极,不要和PE混在一起,变频器易对它产生干扰。
4、70装置是否有开关量的反馈信号回到PLC参与逻辑运算,如果是的话,装置欠压超过一点幅值及时间,就会报警。这样PLC的逻辑运算就应该将控制输出停止,当然机床就不能用了。我以前碰到过类似情况,把变压器的电压调高一点就行了;(你注意一下,故障产生时有没有大功率设备启动)如调变压器不方便也可以先试一下把关于F004的报警电压阀值和时间调一下;不行再停电,调变压器。
   由于没在现场,只能想到这些了,希望你坚持住,可能马上就找到故障点了,如果有什么新情况,发上来,大家分析一下,如果找到了,也告诉一下,别让大家白费劲了。

网友AU:
  三菱的东西真叫垃圾,总部没人管,都到代理商那去了,那些代理商WBD就知道钱,你只要买回去后,他就是爷爷,你要是问点,他TMD不见钱要给你说才怪了.
  要是西门子就不一样了,你问个问题,如果当时没有工程师给你答复,他会纪录下来,并对你的问题追踪,直到你有了结果.这个大家可以测试下.

网友AV:
从你表述的情况看,我认为是动力电源超压造成的。因你讲变压器温度较高,按负载情况变压器不应发热。外线电压超高造成变频器保护动作,使系统工作停止。建议监视电源情况。

网友AW:
下岗了也要解决问题啊,建议查一下电源部分是否出问题了

网友AX:
代理商牛的话,就把那坏的东西挂他门口去张扬,看他怎么买东西,不跟他吵也不跟他闹,就是说他的东西就这样质量!!!

网友AY:
三菱的东西真叫垃圾,总部没人管,都到代理商那去了,那些代理商WBD就知道钱,你只要买回去后,他就是爷爷,你要是问点,他TMD不见钱要给你说才怪了.
  要是西门子就不一样了,你问个问题,如果当时没有工程师给你答复,他会纪录下来,并对你的问题追踪,直到你有了结果.这个大家可以测试下.

同意以上意见

网友AZ:
三菱西门子都不行,西门子还得排对,凡是问的都是急的,谁有工夫等啊.还是我们好,现场有问题,我们追着人家解决,呵呵,不这样现场解决不了就得自己去了

网友BA:
个个讲的天下无敌啊.肯定是你们厂没付清钱啊.PLC程序正常工作是他的灯不会乱闪的,如果乱闪更定是PLC做了手脚

网友BB:
如果是程序作了手脚,不找到的话用一段时间还得出问题

网友BC:
应该是干扰造成

网友BD:
我给你提一点建议!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是否和PLC放在一个控制柜中?PLC最怕变频器这种高频干扰的设备!另外PLC本身的故障很少出现的!可以减少对PLC的怀疑!

网友BD:
PLC上的灯突然灭了.这是你输入信号有对地的.有时间你可以自己实验一下.你把输入的某点直接对地看是不是和你的故障状态一样不知道你的输入是220VAC的还是PLC内部提供的24VDC的?

网友AN:
关注中,有没有解决呀。

网友BE:
 三菱的东西真叫垃圾,总部没人管,都到代理商那去了,那些代理商WBD就知道钱,你只要买回去后,他就是爷爷,你要是问点,他TMD不见钱要给你说才怪了.
  要是西门子就不一样了,你问个问题,如果当时没有工程师给你答复,他会纪录下来,并对你的问题追踪,直到你有了结果.这个大家可以测试下.

严重同意

网友BF:
西门子也没好到那里去,找代理也费劲,找维修的更难,就知道卖他们的东西,让你花钱 .

网友BG:
应该是plc内部问题(电源复位电路故障)应更换plc
或是程序编写不当应连机运行程序查找出错步更改程序
或是干扰问题可在plc附近人为的高压打火看故障是否出现

网友BH:
该顶的还要继续顶啊!思想的碰撞将会给后来者以更大的进步.
我的一点想法:1,隔离变压器是要的.2,检查PLC的扫描周期.3,高压侧能否检查电网的波动情况.

网友BI:
看你的情况,我想是输入信号受到干扰的可能性最大。你的PLC不知道输入信号线是否使用的是屏蔽线,如果是你可以检查一下屏蔽层是否为单端接地(这很重要),然后把PLC的接地单独做一个接地系统试一下看。

网友BJ(2006-12-19):
鄙视不负责任的厂家

网友BK:
看一下是什么指示灯亮,用电脑连接PLC,看一下报警代码是多少.
我的QQ是:369237468.手机是:13728263559
欢迎技术交流和讨论.

网友BL:
哪有那样的领导,解决不了就下岗!
怎么不找专业人员呢!

网友BM:
不用查了

网友BN:
也许是变频器对PLC有干扰,或者是AC24V电压出现了问题

网友BO:
根据你所说情况,是干扰可能性大一点,特别是直流调速与变频在同一个设备,共用同一个电源,各自产生谐波造成的,建议你将直流电源与变频器电源分开,或是二者与PLC控制单元用电分开,分别走两路不同的线。在加上以上所说得保护措施,特别直流单元到直流电机和变频器到电机的电力线要用铁管串起来,其它控制线单走铁管,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BP:
我觉得你们厂是不是没有给厂家把钱付清????

也许人家防着一手,反正我们以前也有防的

网友BQ:
车床运动的驱动电源线是否和PLC 的输入电源线放同一桥架.
最好用屏蔽线和分桥架布线,和用抗干扰强的4-20mA信号控制变频器

网友BR(2007-02-06):
 是不是信号有干扰

网友BS:
很简单,问题出在你们老板的身上!不是要下岗,而是你要把老板给炒了!!

楼主(2006-11-18):
我公司在今年4月份购进的双柱10米立车,从投入生产到现在控制系统一直不稳定;在近2 个月尤其明显,同一故障频繁出现.现将故障描述如下,请各位发表高见大家共同讨论.机床的控制系统是有三菱PLC来控制的,机床静压油泵是由施来德的交流变频器驱动静压变频电机,电机带动油泵来完成根据负载的大小来改变供油的多;但是变频器的起\停是由PLC来控制的.工作台的运动与静压油泵相似,也是通过PLC来控制西门子的70直流调速器,直流调速器来驱动132KW的直流电机,电机带动机械机构完成工作 台的运转.现在的主要问题我怀疑是是PLC运行不稳定导致的,故障现象:机床在正常运转中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突然出现静压油泵电机停机、工作台大盘停转,控制柜内的部分接触器在瞬间多次断开和闭合,工作台直流调速控制器6RA70出现F004报警,PLC的程序指示灯闪烁。机床无法使用,请各位给点建议,我好急啊,

大菜鸟!

网友(2007-02-22):
从故障向现象看,输入输出指示灯同时熄灭....不象是厂家在程序上作了手脚!程序如果有问题的话,PLC上输入点指示灯是不应该熄灭的!我个人认为,还时24V电源有问题,这么大的机器不应该使用本机提供的24V电源,应该再另外提供一套有足够容量的24V直流电源给PLC输入接口;另外说有外部干扰,我觉得也不像,因为正常工作已有半年了,应该是外部物理环境改变了,使原有的条件发生了变化....我觉得应该重点检查直流24V负载(行程开关,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磁性开关...各种输入传感器)是否短路?!!!                    保修期内厂家不提供维修,这是你们老板的问题!QQ:623068730

网友BT:
这种现象大多是输入信号引起的
接近开关,行程开关等等

网友BU:
高价收够日本的工控产品;
qq:157840448

网友BV:
估计是变频器对PLC干扰造成的。调低PLC的载波试试看!

网友BW:
我感觉是外围电路的故障,不是plc的故障,好像是哪个接点接触不良。
特别是,最近更频繁了,如果是程序问题它不会有变化的。
只能是接点接触的更不好了。建议查外围电路。
供参考。
如果可能的话将原理图贴上来,让大家帮你判断一下。

网友BX:
太远了,否则支持一下

网友BX:
又要下岗?

网友BY:
日本的东西都他妈是骗中国人,卖给我们的都是次品.我也遇到过好几次.

网友BS:
还未下岗?

网友BZ:
日货的抗干扰能力不好,好的东西是不会卖到中国的.所以小日本很讨厌.建议紧固一遍接线螺钉,给电源及PLC做防干扰措施.

网友CA(2007-03-26):
我也认为变频器干扰可能性很大。但干扰发生的条件不是因为变频器与PLC装在同一柜子内,而是变频器的输出电缆与PLC输入传感器的电线距离过近,特别是变频器输出电缆很长并且与传感器电线放在同一管内时,肯定有干扰。由于PLC输入有滤波电路,当干扰强烈或PLC滤波电路故障时就会发生误动作。
对于干扰我们可以做“软硬”两手准备:
硬的方面:如前面各位同仁所讲PLC电源滤波;PLC单独可靠接地;信号线与动力线分开布线。
软的方面:如动作容许,可对输入信号延时1-2毫秒使用也可有滤波作用。
以上是我的一点经验和陋见,供各位同仁参考。
另:楼主,大家还在关心着你,毕竟是同行,有时间对大家回个音吧。

网友CB:
   新手王,我认为是PLC的输出公共点接触不良。好好查查,拿个螺丝刀到处紧紧。

网友CC:
下面引用由dhf在 2007-4-1 12:41:00 发表的内容:
     新手王,我认为是PLC的输出公共点接触不良。好好查查,拿个螺丝刀到处紧紧。
--------------------------------------------------------------------------------------------

网友CD:
搞笑!~FC2N居然能解272个点???

网友CE:
应该是干扰。我们厂有过。接地没接好,接近开关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