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电厂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范本

楼主(2006-11-18):
火电厂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1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以固体、液体、气体化石为燃料的火电厂固定式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HJ/T75-2001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的版本。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的版本适用于本际准。
    GB13223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HJ/T47-1999烟气采样器技术条件
    HJ/T48-1999烟尘采样器技术条件
    HJ/T5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法
    HJ/T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T4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43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空气与废气监测分析方法》(国家环保局编写,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术语和定义
3.1烟气排放连续监测continuous emissions monitoring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是指对火电厂排放烟气进行连续地、实时地跟踪测定:当火电厂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配置多个测定探头时,每个探头在每小时的测定时间不得低于15min,其测定结果即为该小时的监测结果平均值;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的监测时间不得小于火电厂运行时间(不包括火电厂启动和停运)的80%。
3.2响应时间response  time
    显示达到稳定值90%时所需要的时间。
3.3现场连续监测in-situ continuous monitoring
    由直接安装在烟囱或烟道(包括旁路)上的监测系统对烟气进行实时测量(不需要抽取烟气在烟囱或烟道外进行分析)。
3.4抽取式连续监测extractive continuous monitoring
    通过采样系统抽取部分样气并送入分析单元,对烟气成份进行实时测量。按采样方式不同又分为:稀释采样法和直接抽取采样法(加热管线法)。
3.5丢失数据.missing data
    是指由于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故障等原因未能记录下应该连续监测的有效数据。
3.6数据有效率data availability
    数据有效率是指烟气排放连线监测系统的有效监测时间与电厂运行时间的百分比。
4火电厂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构成
4.1系统组成
    一个全面的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是由烟尘监测子系统、气态污染物监测子系统、烟气排放
参数监测子系统、系统控制及数据采集处理子系统组成(见图1)。通过采样方式(抽取式连续监测)或直接测量方式(现场连续监测),测定烟气中污染物浓度,并按本标准要求显示与记录。

    图1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示意图(上方)
4.2电源要求
4.2.1额定电压220 V。
4.2.2允许偏差-15%~+10%。
4.2.3谐波含量<5%。
4.2.4额定频率50Hz。
4.25接地  系统各设备的接地,.按安装设备说明书的要求进行。
5烟尘连续监测
5.1监测方法
5.1.1浊度法
    光通过含有烟尘的烟气时,光强因烟尘的吸收和散射作用而减弱,通过测定光束通过烟气前后的光强比值来定量烟尘浓度。
5.1.2光散射法
    经过调制的激光或红外平行光束射向烟气时,烟气中的烟尘对光向所有方向散射,经烟尘散射的光强在一定范围内与烟尘浓度成比例,通过测量散射光强来定量烟尘浓度。
5.2测尘仪结构
5.2.1浊度法
    浊度法测尘仪,分为单光程测尘仪和双光程测尘仪两种。单光程测尘仪的光源发射端与接受端烟道或烟囱两侧,光源发射的光通过烟气。由安装在烟道或烟囱对面的接收装置检测光强,并转变为电信号输出。双光程测尘仪的光源发射端与接受端在烟道或烟囱同一侧,由发射/接收装置和反射装置两部分组成,光源发射的光通过烟气,由安装在烟道对面的反射镜反射再经过烟气回到接收装置,检测光强并转变为电信号输出。
5.2.2光散射法
    根据接收器与光源所呈角度的大小可分为前散射、边散射及后散射。前散射测尘仪,接收器与光源呈±60º;边散射测尘仪,接收器与光源呈±(60º~120º);后散射测尘仪,接收器与光源呈±(120º~180º)。
5.3安装要求
5.3.1一般要求
5.3.1.1不受环境光线的影响。
5.31.2监测位置处烟气中没有水滴和水雾。
5.3.1.3安装位置烟道振动幅度尽可能小。
5.3.1.4确保人身安全。
5.3.1.5安装位置易接近,有足移的空间,便于日常维护。
5.3.1.6监测位置处烟道不漏风。
5.3.2烟尘监测孔位置要求
5.3.2.1应优先选择在垂直管段。
5.3.2.2若烟道直管段长度大于9倍烟道当量直径,则监测孔前的直管段应不小于6倍当量直径、且监测孔后的直管段长度不小于3倍当量直径;若烟道直管段长度小于9倍烟道当量直径,则监测孔前直管段长度必须大子监测孔后的直管段长度。
5.3.2.3对于垂直管段测量光束应通过烟道中心;对于水平管道可考虑烟尘重力沉降因素。
5.3.2.4在烟尘监测孔下游0.5m左右应预留有手工采样孔,供校准使用。
5.4技术性能要求
5.4.1有关参数的要求
5.4.1.1测量范围
    根据电厂实际排放浓度情况与环保法规、标准的具体要求并考虑一定的裕度而定。
5.4.1.2零点漂移(24h)≤2% 满量程。
5.4.1.3全幅漂移(24h)≤士5% 满量程。
5.4.1.4响应时间≤l0s。
5.4.1.5线性度≤士1%。
5.4.2其它要求
5.4.2.1光源
    a. 浊度法测尘仪使用的光源可依据实际情况选择氦氖气体激光或半导体激光或百英卤素光源。
    b. 光散射测尘仪使用的光源可为激光或红外光,.红外光应考虑水分、其他气体的影响。
5.4.2.2 仪器校准
    烟尘连续监测系统须具备对仪器进行自动、手动零点校准和全幅校准装置。
5.5浓度相关校准
    根据GB/T 16157《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和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规定的手工采样过滤称重法,对烟气中的烟尘浓度进行测定,建立与烟尘连续监测系统测定结果进行相关分析得出的相关曲线。
5.5.1烟尘连续监测装置须进行仪器校准,检查是否合格。
5.5.2手工采样测孔和烟尘连续监测测孔,在互不影响测量结果的前提下,尽可能靠近。
5.5.3为了获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