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请教:MODBUS通讯232线的接法问题

楼主(2006-11-18):
前天发了个MODSCAD调试MODBUS无法连接的问题,经过排除法,发线是线有问题。我拿的232线是2,3交叉,7,8交叉的线。PLC的CPU是施耐德的CPU11303,这个模块配给我的那跟编程电缆是2,3交叉,4,6交叉的线,7,8,9都是空的。怪不得我用我的线MODSCAN怎么也通讯不到PLC,后来换了他的线就通讯上去了。但标准的MODBUS协议不是应该2,3交叉,7,8交叉的吗?怎么这个CPU这么奇怪呢?疑惑不解,请教各位下

网友A(2007-04-02):
正确的是2,3交叉,4,6交叉,5连5,7和8两边短接的线!

网友B(2009-02-11):
23交叉5直连就可以吧

网友C(2011-08-24):
请问电脑的COM口与三菱的232接口的数据线该怎么焊接,谢谢大师支招

网友D(2011-12-12):
我们 济南伦渠公司 的 RS232/RS485转换器能传输3000米远的距离 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触摸屏电缆 变频器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以太网转换器. 2: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串口服务器 光纤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视频光端机 光猫 光缆 联络: I3O7534842I www.lq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