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浙大中控的DCS

楼主(2006-11-18):
谁用过浙大中控的DCS?怎么样?

网友A:
比较差,小心为妙!

网友B:
国产品牌,还不错,就是和和利时打的太厉害了。

网友C:
FM801:你这人有点不厚道。

网友D(2007-05-23):
还行吧,人机界面比较直观,另外方便用户修改各种程序,特别方便。首先声明,我是化工行业的用户。

网友E:
人机界面比较直观,画面做的好,方便运行人员操作,可靠性也较高,运行四年了,没出现问题,另外一套机炉投运时,运行人员要求按中控的布置画面功能。

网友F(2007-08-08):
stonejudge工程知识还懂一点,但是态度不够友善,也不太公正,其实给这些国内自控制造商企业指出问题也是一种共同提高,但有一点看不懂:
1、“16位单片机最高主频只有接近40M,所以很容易死机”
2、这些结构上的改变可以在相同的时钟速度情况下大幅度提高实际处理速度。中等的时钟速度对于降低芯片和应用系统设计压力、提高电磁兼容和抗干扰性能、减小功耗等都是有利的。
懂不懂这两句话,都是自己写的,但是矛盾的,死机与主频高低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但是有一点,主频越高,死机的概率会更高,如果设计的不好,如布线、软件消息调度,那么死机的概率会更高。而对于工业控制,适当主频(符合工控要求)、合理设计,降低功耗,有利于提高抗干扰性能、提高系统可靠。因此用不能从单片机就认为不好,其实嵌入式微处理器不就是单片机,功耗低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比X86商用处理器高很多
说明:本人路过,纯粹从嵌入式微处理器技术上讨论问题

网友G: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谁报价低只能证明系统是垃圾.不敢要价.

网友H(2007-09-28):
我们公司用的还不错 用的是jx-300x

网友I:
 我们公司用的还不错 用的是jx-300x  ,用了和历史的几套,抗干扰能力差,下载困难

网友J:
死机频繁。

网友K:
质量一般,功能不够强大,卡件容易烧坏。经常死机!需要重启!

网友L(2011-05-08):
有谁有中控DCS组态文件包吗 我愿意拿中控的一整套资料跟他换 联系QQ317041293

网友M:
一般,历史趋势使用不方便,干扰处理能力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