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过热器”“省煤气”

楼主(2006-11-18):
什么是“过热器”?
什么是“省煤气”?
其结构是什么呢?

网友A:
锅炉的换热设备主要包括水冷壁(主要把水变为饱和水)、过热器(把饱和水变为过热蒸汽),省煤器(把温度相对低的水,加热到温度比较高,主要目的是节约能源,俗称...)。结构都是纵横排列的换热管道,类似于大型的暖气片集合。

网友B:
水冷壁、过热器、再热器、省煤器:统称为锅炉四管。
过热器:吸收烟气热量,将饱和蒸汽加热为过热蒸汽。
省煤器:吸收尾部受热面处烟气热量,提高给水温度,使气包壁温差减小,延长气包的使用寿命。由于尾部烟气温度降低,锅炉效率提高,达到声煤的目的。

楼主:
饱和蒸汽加热为过热蒸汽有什么不同?

网友B:
当液体在有限的密闭空间中蒸发时,液体分子通过液面进入上面空间,成为蒸汽分子。由于蒸汽分子处于紊乱的热运动之中,它们相互碰撞,并和容器壁以及液面发生碰撞,在和液面碰撞时,有的分子则被液体分子所吸引,而重新返回液体中成为液体分子。开始蒸发时,进入空间的分子数目多于返回液体中分子的数目,随着蒸发的继续进行,空间蒸汽分子的密度不断增大,因而返回液体中的分子数目也增多。当单位时间内进入空间的分子数目与返回液体中的分子数目相等时,则蒸发与凝结处于动平衡状态,这时虽然蒸发和凝结仍在进行,但空间中蒸汽分子的密度不再增大,此时的状态称为饱和状态。在饱和状态下的液体称为饱和液体,其蒸汽称为干饱和蒸汽(也称饱和蒸汽)。
在同一压力下,对饱和蒸汽再加热,则蒸汽温度开始上升,超过饱和温度,这时的 蒸汽就叫过热蒸汽。  过热蒸汽的温度与饱和蒸汽的温度之差叫蒸汽的过热度。过热度越大,则表示蒸汽所储存的热能越多,对外做功的能力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