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PT100来测量管道压力,这样行吗?

楼主(2006-11-18):
我公司换热站的二次回水管道上被厂家换上PT100来测量管道压力,这样行吗?它的输出是0-10V,三线制.测量信号+和-是4.2V,那就代表是管道压力是4.2公斤.我不明白,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不明白怎麽测!

网友B:
是不是搞错了,温度传感器怎么来测压力。

网友C:
呵呵,PT100是测温元件,不能测压力的。----基本常识啊。

网友D:
PT100是温度传感器,不能测压力。

网友E:
应该是用压力变送器测量

网友F:
  不是讲故事吧,PT100是热电阻,怎么测压力?

网友G:
空白!希望多学点电子知识

网友H:
应该不是PT100吧?

网友I:
PT100是否位号?热电阻不能测压力

网友J:
下面引用由太湖银鱼在 2006-11-21 13:16:00 发表的内容:
  PT100是否位号?热电阻不能测压力
--------------------------------------------------------------------------------------------
就是嘛, 楼主够才了

网友K:
PT100是铂电阻是测温度的

网友L:
测温的电阻啊

网友L:
是不是搞错了PT100啊

网友M:
说聊斋呢

网友N:
不是再做梦吧??

网友O:
好像是在做梦

网友P:
如果饱和蒸汽管道,这样可以近似测量的。因为饱和蒸汽的温度和压力是一一对应的,所以通过测温可以间接近似测量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