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abb 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6-11-18):
报MAS OSC FLT 故障!检查光缆、NAMC/NIOC、NDCO、NINT均正常!但故障依旧!请各位帮忙!

网友A:
哈哈...
这个问题跟变频器的硬件没有太大关系啊,
检查一下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和外部通讯吧,
还解决不了,到QQ群13481299找我吧,

网友B(2018-11-24):
问题解决了吗?报MAS OSC FLT 故障!我也也碰到

网友C:
这个问题跟变频器的硬件没有太大关系啊,
检查一下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和外部通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