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变频器AO1无输出

楼主(2006-11-19):
ACS800变频器AO1无4-20MA速度反馈输出
AI输入正常,电机正常,AO2电流正常.

网友A:
如果是编程没错的话,那就是硬件的问题了,检测对应的运放回路吧.

网友B(2010-05-30):
应该是控制板上有电流和电压转换的选择跳线槽没有对调

网友C:
参数没有设置对。。从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