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opc client如何连接异地的kepserver服务器

楼主(2006-11-19):
ifix opc client通过本地kepserver服务器经串口、pc adapter连接s7300没有问题,如何通过局域网连接异地的kepserver服务器呀,不知哪位前辈同修这样做过,请指点一下如何配置,谢谢。

网友A(2008-08-13):
 不知道 我连本地链接都实现不了 有空也请教一教!!感激不尽

网友B:
先要配置DCOM 然后就和本地连接一样了

网友C:
DCOM要配置,有许多安全性限制,只要设置正确,是一定能远程访问的;

我成功地试验过,花了几天功夫。

网友D(2013-07-14):
引用 网友C:
DCOM要配置,有许多安全性限制,只要设置正确,是一定...

你好:

看你上面回复,你Kepware.Kepserver远程连接看来是测通了,最近我也遇到这情况,一直连不上,据说也是要配DCOM,可是配了很久都没连上,我的是XP系统。这位师傅能否给我点帮助,有什么截图或者文档吗?  我QQ:250297975      .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要配置DCOM 然后就和本地连接一样了

 看你上面回复,你Kepware.Kepserver远程连接看来是测通了,最近我也遇到这情况,一直连不上,据说也是要配DCOM,可是配了很久都没连上,我的是XP系统。这位师傅能否给我点帮助,有什么截图或者文档吗?  我QQ:250297975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