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PLC如何实现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06-11-19):
台达PLC如何实现驱动步进电机(步进电机为0.8度型),求可设长度,单位为MM,两位小数;速度可设,加减速时间可设,

网友A:
直接使用PLSY脉冲输出指令就可以实现!

网友A:
PLC通过发送脉冲驱动步进电机实现定位和调速功能,你要将步进电机行动的距离转化为PLC的脉冲数,而PLC只可以设置其发送脉冲的个数和速度,至于负载定位的精度(比如你要求mm,两位小数)和PLC发送脉冲的关系不大,关键要看你步进电机的"步距角"。

网友B:
要先算出一脉冲对应多少mm

网友C:
最难的是模拟步进电机爬坡曲线,这样电机才性能最佳,力矩最大,噪音最小。
台达PLC作多段曲线较难,不能作自由曲线。只有一个脉冲点可以作多段曲线。要真正发挥步进电机性能,台达plc有待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