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在水泥企业中的应用

楼主(2006-11-19):
  水泥企业主要的用电设备是异步电动机和变压器,供电系统除了要供给这些设备有功功率外,还要供给无功功率,无功补偿可提高功率因数、节约电能和降低生产成本。
1  无功补偿的方法
  无功补偿的目的在于提高功率因数。企业的功率因数通常随着负荷的变化和电网电压的波动而变化。在进行无功补偿时应先了解有关功率因数的几个概念:①瞬时功率因数,即在某一瞬间由功率因数表读取的功率因数;②自然功率因数,即未装设人工补偿装置时的功率因数;③均权功率因数,即以有功电能和无功电能为参数计算而得的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的补偿方法,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提高自然功率因数和功率因数的人工补偿。
  1.提高自然功率因数(参阅《水泥》1989年第2期)。
  2.功率因数的人工补偿。目前,功率因数的人工补偿装置分同步补偿机和静止补偿器两类。同步补偿机造价较高,有机械磨损,维修复杂,已很少采用。静止补偿器是一种用并联电容器和其他电器组成、进行静止无功补偿的装置,向电网提供可变动的电容性无功功率。并联电容器补偿装置有如下特点:①没有机械旋转运动,无磨损、噪音小、维修简便、运行经济;②本身的功率损耗小;③所需投资少,是同步补偿机的1/2~2/3;④既能集中又能分散,组合灵活方便。装机容量、电压等级均可方便选取,装置适应性强;⑤随着电子技术和可控硅技术在并联电容器补偿装置中的广泛应用,实现了并联电容器组的自动投切,从而能调节输出的电容性无功功率。并联电容器补偿装置,是目前功率因数人工补偿普遍采用的一种理想设备。
  选择无功补偿容量时,根据电力部门有关规定,用电负荷的平均功率因数应大于0.9。选择无功补偿容量的程序,首先依靠装置的有功电度表和无功电度表在同一时间的读数算出功率因数cosφ
                    ------------------------
     Cosφ=有功电度数/√有功电度数2+无功电度数2

  例:某厂当月有功电度数5000度,无功电度数5100度,则功率因数为:0.7

然后将已知功率因数和要提高的功率因数值的每千瓦所需补偿的电容量查表求出(查阅有关资料)。
  电业部门对企业用电,根据平均功率因数的高低进行奖励和处罚。当用户功率因数为0.9时,不奖不罚,按正常电价收费。当功率因数低于0.9时,增收电费。采用无功补偿装置将功率因数提高到0.95时,即可减收电费。
  水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用电负荷是经常变化的,所以总的无功功率也跟着变化,为了使功率因数在各种情况下都能保持不低于整定值,特别是在用电高峰时能保持较高的功率因数,并避免在本厂低负荷时产生过补偿,必须将装设的并联电容器分为若干组,并自动控制各组电容器的投入和退出。目前国内生产的并联电容器自动控制装置多数按无功功率进行控制,有的还装有过电压保护电路。
  3.自备发电机也需无功补偿。一般发电机的额定功率因数为0.8以上,如果系统无功负荷过大,使发电机在低于额定功率因数情况下运行(如0.7以下),由于受定子及转子电流的限制,发电机的千伏安容量和有功功率的输出都要降低,这就是因为无功功率不足而限制了有功输出。进行无功补偿提高功率因数后,就能取得满意的效果。自备发电机实行无功补偿有两方面的好处:当发电机组按额定功率输出时进行补偿,可使柴油机节油;当发电机组按额定耗油量运行时进行补偿,可使发电机组提高输出功率。实际使用时通过开关转换即可,不必另外安装并联电容器成套装置。
2  补偿设备的维护
  并联电容器在运行中,一般常见故障有发热、渗油、外壳膨胀和短路击穿等现象,下面介绍一下产生原因和处理方法。
  1.发热。①接头螺丝松动,产生火花。加强检查,停电时旋紧螺母,防止松动;②频繁通断,反复受电流冲击。避免频繁通断,自动投切的并联电容器要轮换使用,并适当调整延时投切时间;③过电压运行,造成过载。检查放电电阻是否开路;④环境温度超过允许值。装设通风设备。
  2.渗油。①在搬运中,瓷管与外壳交接处碰伤,造成裂纹。裂纹微微渗油时,可在渗油处嵌入肥皂暂用;③在旋紧接头螺丝时用力太大,扭伤瓷管造成裂纹。无法修复时可换新的电容器。
  3.外壳膨胀。由于渗油空气入内,使内部介质膨胀,或使用期满产生膨胀。遇到这种情况必须立即调换电容器。
  4.短路击穿。①本身质量差。应换新的使用;②老鼠在两接头处走过,触电造成短路击穿。电容器室不宜放置食物。③瓷瓶平面积尘太多,产生相间拉弧或对地拉弧短路击穿。清理积尘,定期打扫瓷瓶;④长期超电压运行,造成过载,增加发热,使绝缘过早老化击穿。限制超电压运行,如果是单独手动投切装置的并联电容器,应设法考虑加装过电压保护装置。
  水泥企业使用的无功补偿装置,既要通风散热,又要防尘,所以选择地址要适当。在处理并联电容器故障时,必须在停电时进行,并将电容器放完电,确保生产安全。

网友A(2008-10-06):
节能环保 永恒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