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1-19):
我现在有一台LG K7M-DR30UE的PLC的一台罗升的TD20的文本显示器.现在文本显示器只能起动PLC内部M0,别的继电器一个也起动不了,请教各位要如何才能解决.

网友A:
要看用的什么协议?P区M区D区的地址都是不一样的。

楼主:
我用的是M区呀,可是现在别的区也一样不能用了呀

网友B:
我用其他的文本可以连上,而且很好 13011983345

网友C:
在程序里用加一步用M控制P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