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对绝缘破坏的电缆的处理方式

楼主(2006-11-19):
我公司的炉子电缆由于在电缆沟中散热不好,导致有近五十根电缆因为高温在某一段造成绝缘层老化,破裂.检查发现每根电缆分别大约有0.5M到4M不等的铜丝裸露在外面.现在我们改良了电缆的散热条件,但在处理这些部分绝缘损坏的电缆时存在问题:
1、将电缆抽掉重换新电缆。费用太高,老板也不会同意。
2、将不好的部分剪掉,重新接一段电缆。担心这一部分的电阻值是否会有改变,同时接头将增加。
3、将不好的部分进行绝缘处理,继续使用。担心这一部分的电阻值是否会因为过热而有所改变,因为有的部分已经明显氧化(生铜绿),处理起来也比较困难。但公司领导普通希望用这种成本较低的方法。
  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哪一种方法更科学合理一些。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法?

电缆发热的主要原因是购买的电缆全部非标,实际尺寸比标示尺寸小一个型号。

楼主:
在线等待你的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A:
我觉得还是从新接一段较好.

网友B:
黄蜡绸先包几层再包防水胶布,然后用环氧树脂在表明包裹一层即可。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D:
先用绝缘胶带缠,最后用热缩管处理

网友E:
如果原设计没有问题,可以处理绝缘后继续使用。电阻没有问题。

网友F:
电阻没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我们先用绝缘胶带缠,然后再包了几层防水胶布。后又包了黄蜡绸。最后又包了几层防水胶布。该没问题吧

网友G:
 闽工: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1-19 23:08:00
    黄蜡绸先包几层再包防水胶布,然后用环氧树脂在表明包裹一层即可

也是不懂: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1-20 7:52:00
    先用绝缘胶带缠,最后用热缩管处理

综合两位的做法就可以放心使用了

网友H:
可以用沥青呀,只不过环境温度不要太高

楼主:
线缆很长,又没有断好像不好用热缩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