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孔M12*1.25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6-11-19):
螺孔M12*1.25什么意思啊 我是新手 各位别见笑 还有在法兰的图纸里 公称通径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直径12mm,长度1.25mm

网友B:
螺纹直径12MM ,螺距为1.25MM

网友C:
 螺纹直径12MM ,螺距为1.25MM,细牙螺纹。

网友D:
机修知识!

网友E:
最好还是找一本机械设计的书看看。

网友F:
公称通径就是内径,即DN

网友G(2008-11-06):
我也是搜索这个问题来到这里的,不知道螺距是什么呵

网友H:
螺纹直径12MM ,螺距为1.25MM,细牙螺纹,最好还是找一本机械设计的书看看。

网友I(2009-08-25):
特意请教高手~~螺孔1/4-20UNC是什么意思~~怎么解释~~怎么检测????谢鸟

网友J:
对,机械设计上面有很好的解释的···一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