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锅炉的问题

楼主(2006-11-19):
        请问周工.刘工.有关变频器
作者: 要吃饭的电工 ,2006-11-17 22:52:00 发表于:《电工论坛》 共有7人回复,97次点击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我公司的锅炉的引风机是75KM,4级的,在刚开机,后把风门全部打开,电流是140A,炉膛有负压为300Pa,但是我在开鼓风机后和燃料输送风机后,就没有负压了,成正压,不安全,这个时候引风机电流也只有90A左右了,

我能不能加一台变频器在引风机上,让提高转速,超过1440转,
让电流达140A,不考虑风机的传动箱是否能成受,以增加负压,安全一点,

以下是对《请问周工.刘工.有关变频器》的回复:
共有7人回复 分页: 1
 XIAO菜: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1-18 18:00:00
    估计你的鼓风机后和燃料输送风机的风量太大,形成正压后,引风机的工作功率肯定下降,造成电流小,看来你需要更换引风机,还有就是减小鼓风机后和燃料输送风机的送风量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1-18 19:13:00

1、正常燃烧情况下,炉膛有负压!
2、正常燃烧情况下,出现炉膛有正压故障,如鼓风机和燃料输送风机工作正常,则引风机工作异常;
3、根据你提供的数据,建议你用75KW(2、4极)双速电机,在鼓风机和燃料输送风机工作时,提高引风机转速!
4、正常燃烧情况下,出现炉膛有正压故障,如引风机工作正常,则鼓风机和燃料输送风机工作异常;
5、适当调整鼓风机和燃料输送风机的工作状态!
6、如果你是新手,请你请教该锅炉老师傅,确定故障后定夺!

 要吃饭的电工: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6-11-18 22:20:00
    我知道是我的引风机风量小了,我在想是不是换一台2级的75KW的电机,这样也就是风量增加一倍了,我怕也太大了,我想还是用4级的电机,加一台变频器,这样好调一点,不知道能不能用,我听人说过能用,
只我对变频不是很了解,
我有点怕,
不行嘛,
老板会说我,
工作不好做了,
我的鼓风机我已经减小了,
对以输送风机的风量不能减了,
我很需要帮助,谢谢!!!!
希望提供帮助,
电话:13987090875

 要吃饭的电工: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6-11-18 22:22:00
    谢谢刘工,你什么都知道,你真是我们的老师,小弟在此谢谢了,祝你工作顺利

 №谁与争锋: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1-19 1:25:00
      风机的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我感觉可以用。可以作成闭环呀。风机的负载不是太大还是恒转距。不过把频率升高后输出转距没有原先大了,电机有可能会发热。

 丁咚.: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1-19 11:51:00
    风机是变转距.转速提高.原.机功率以达极限后.换机要提高功率的/.最好象刘老师说的听锅炉维修老手的和领导意见.....

 要吃饭的电工: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6-11-19 20:48:00
    谢谢你们!!!!

网友A:
你们锅炉是不是该大修了,我想你们的设备都是设计好的,设计院如果连这都会搞错的话,那就不叫设计院了,可能是风道堵了,最好把你们厂锅炉的数据传上来看看

楼主:
你好,我的锅炉是有点设计的问题,
一般锅炉要有200-300PA的负压
对吧?
我的刚开始试生产就出现这个问题,
 古柯碱:
你好,能不能留下联系方式?
我可以给你发不传真,
我不会画图(电脑)
只给你发个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