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时间继电器控制单相电机?

楼主(2006-11-19):
用时间继电器一个,继电器2-3个控制单相电机正反转,要求正转一分钟以后,在反转一分钟。这样反复工作。这样行吗?请画电路图谢谢!

网友A:
自己研究,不复杂

网友B:
时间继电器用两个更简单,如果你需要我给你画个.

网友C:
两个时间继电器就行

网友D:
如果正反时间都是一分钟,那么一个时间继电器也可用.正反瞬间电流较大

网友E:
用一个往复式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了呀!
用那么复杂吗?

网友F(2007-04-24):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用一个正反转继电器加两个接触器,正转、停止、反转顺序控制,三个时间可以分别设定。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应该是贵了。 如果你那边没有的话,我这边有型号和生产厂家。

网友G:
用上海智国的splc easy pro03来编程序做一个,总成本不超出200rmb。控制时间上面可以灵活方便很多。

网友H:
找一些电气书吧

网友F:
用正反转继电器,不用编程,接线,设定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I(2009-04-09):
非常好的地方呀,要长来

网友J:
说容易的人就一大把,但是就是没有人画图出来。

网友K:
问题是你这样能行吗?

电机的惯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