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CPM1A系列数据线

楼主(2006-11-19):
本人初学PLC,现手头上有一个二手OMRON CPM1A的PLC,但是数据线买的话太贵,请问可不可以自己做一条.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只要知道PLC和PC的引脚定义,就可以自己做一根了

网友B:
CPM1A的需要一個RS232C的聯接線,這個線可以自己做,很方便
但是還需要一個20pin轉9pin的適配器,買個新的要500元左右。

网友C:
不用那么贵。 需要的话 联系

QQ 365871920

MSN maxibing1975@hotmail.com

houchm@126.com

网友D:
你有没有编程软件。有的话可以发给我吗。谢谢

网友C:
有。加QQ 联系。

网友E:
不用那么贵 需要的话 联系
0512-51270019 只200元就好,包你好用!

网友F(2007-02-03):
小心烧坏通信口!!!

网友G:
学习别学OMRON的,要不然你会后悔的

网友H(2007-03-11):
我这有免费的,,跟我联系,不过我可要软件交换哦,,289089029

网友:
前些天我花170元/条的价格买了24条线回来,说是国产的,感觉没什么东西还这么贵,对方说有芯片的,我不信就拆开一条来研究,结果如下:
我前些天解剖过的CIF02的数据电缆:
1.根本就没有芯片之说.
2.20针一端被做线者用特殊的胶封死,用高温只能脆化掉,这是做线的人为了保密.
3.线的接线如下:
9针头的2-------20针的4
9针头的3-------20针的10
9针头的5-------20针的8
20针头的5--20针的7短接
20针头的8--20针的16短接
20针头的10--20针的15短接

这就是他们告诉我说的有芯片的电缆!还170大元呢!

网友E(2007-04-12):
不好意思!信息更新,OMRON 通讯线有需要的联系13621556229

网友I(2009-06-23):
http://hi.baidu.com/plcjmrj免费的软件下载,这里有免费下载的,决能好用,

网友J:
这个数据线买一条也就是100元顶了

不要骗人家新手.....我最讨厌这样的人了

我QQ379255482, 邮箱swgreen@163.com ,   有问题直接找我

网友K:
OMRON CPM1A的PLC是我数据线100元一条,还含运费呢,有需要的可以找我的哦,13967587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