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法变频器性能

楼主(2006-11-19):
请问用过阿尔法变频器的朋友们说说阿尔法变频器性能如何?谢谢!

网友A:
在国产的品牌里面还将就。

网友B:
在国产的之中还算不错的了!

网友C:
   还可以,至少它的生存期不短了

网友D(2010-06-16):
ALPHA系列变频器是采用电流磁通矢量控制方式的变频器,0.5Hz能够150%转矩输出,超静音稳定运行,内置PID功能可以方便地实现PID闭环控制. 先进的自动转矩补偿,控制方式多样,多达36种的完善保护及报警功能,多种参数在线监视及在线调整,内置RS-485通讯接口,操作灵活,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多种需求。我司有10年变频器生产历史,艾默生技术,深圳阿尔法变频器厂家经销合作,同时我司还生产制动单元,刹车电阻,电磁加热器,软启动器,恒压供水专用变频器,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起重专用变频器,旋切机专用变频器,注塑机专用变频器请另外至电,欢迎新老客户来电!
联系人:梁经理
联系电话: 15012612407 QQ: 784966164 Email:lw2221@126.com

网友E(2010-11-01):
请问lw2221,今天遇见一台明晖机床厂龙门铣床,工作台进给使用贵厂ALPHA5000变频器,三相380V,功率4kw。这个变频器输出端通过3个接触器分别控制3个不同功率的电动机,工作台电动机3kw,另外2个较小,每次只能一个电机,先接触器吸合,变频器再输出。

该机床使用一个月左右,昨天机床工作台刚停止约一分钟左右,工人正要从工作台下零件,听见电气柜一爆炸声,打开电柜门,看见变频器无显示,断路器跳闸。经检查发现变频器交流输入端爆炸,压敏电阻炸裂,整流器烧坏。又检查外部电源电压,稳定在370V,也没有发现电缆、电机短路接地,又从另一台机床拆下一台相同型号变频器,装上,使用4小时左右,又出现相同问题。

由于停止状态,接触器没有吸合,变频器处于无负载状态,只有三相交流380V工作电源接入,没有过电压情况,应当不会爆炸,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百思不得其解,请告知原因,谢谢!

网友F:
楼上的,您好!您在报修后,我司服务人员第一时间赶到云南现场。该用户为农村电网,电压因为照明电居多,电压不平衡严重,再加上用户现场没有接地线就把零线接到PE端,造成我司产品的压敏电阻动作,后改为去掉零线接地就没有此现象。不知道这个答复能否解惑?以后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公司的技术热线0755-83152218-212,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