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家里怎样节省电啊!!

楼主(2006-11-20):
家里怎样节省电啊!!,装一电容行么!!

网友A:
供电局、政府的收入从哪里来? 他们不是老百姓的公仆!

网友B:
1:卖掉所有用电的.2:点上煤油灯

网友C:
楼上的有意思。

网友D:
1、使用节能灯具。
2、使用节能电器。
3、及时拔下电视机的插头。

楼主:
我说的是怎样自己制造一个节电器

网友E:
节电器?搭飞线,表不转就OK

楼主:
越来越晕了,我也不差这点电费!!!

网友F:
我说个节能小经验吧
厕所,水房,走廊的灯泡一般不需要太高的亮度,特别是后夜电压高
经常损坏,且费电
白炽灯电压每降低5%,寿命增加一倍,反之亦然
白炽灯电压每降低10%,功率降低约20%,(P=U^2/R)
降低电压可大副延长灯泡寿命,节约电能
常用的降压方法有
1.两个灯泡串连
36V60W与220V200W串联,220V200W电压约200V, 36V60W电压约20V
220V与220V串联, 每个灯泡电压110V,功率降为1/4
2.36V灯泡接在220/24V变压器上
功率下降到44%
适于厕所,水房等潮湿场所
抛砖引玉

网友F:
电风扇节电
我是用一个可控硅调速器(最大功率70瓦)
装在明装接线盒中,与插排串联
电扇调速开关开至最高速
转速可以无极调速
缺点是
1.低速时噪声大
2.可控硅调速器若质量不好则容易烧
3.功率不能太大

网友F:
空调耗电较多,可采用以下方法节能
有时室温并不高但人感觉闷热,
调低温度,加大风速仍改善不大
此时有可能是湿度过高
只需把空调开至
"除湿"即可解决问题
有节约了能源
请多指教

网友G:
楼上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