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LG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6-11-20):
有一台LG IC5的变频器,用面板上的电位器调一个频率,按运行键,过个10几秒钟,才开始有频率和运行,请教这种故障怎么维修?

网友A:
参数初始化试一试!

楼主:
参数初始化后也不行呀

网友B:
打开机器插一下线,也许会好,我是LG维修站的,没见过此显现,电话010--68945503

网友C:
有一个参数是"开机制动",改一下

网友D(2007-01-13):
转速跟踪?呵呵,这在ABB的见过,LG 这到是头回见.

网友E:
重灌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