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一个tp的问题

楼主(2006-11-20):
现在有一块tp270的屏,由于特殊的环境关系,不能触摸(触摸屏装在玻璃罩内),请教怎样进行参数修改(需要设定的参数,没有上位机)?
我想是否可以通过plc的DI来进行控制(plc为s7-315),但不知怎么去做,请各位专家进行指导,谢谢!
liumingqin623@hotmail.com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原来从触摸屏启停的设备,现在改用PLC的DI直接控制,那样应该可以实现.不过具体情况不了解,帮不上什么忙.

楼主:
是的,不过还有很多参数进行设置,plc上的DI按钮不能太多,只能有返回、上升、下降、向左、向右、确认键.
请各位同仁进行指导,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PLC,我想在plc程序中找到由触摸屏发出的返回、上升、确认等信号的位置,在旁边并上指定的DI信号的常开或常闭点就可以了。

楼主:
plc为s7315-2dp,触摸屏为tp270

网友B:
没太明白你说的具体意思
TP270可以接USB鼠标,不知能符合你的现场要求

网友C:
只能通过上位机

楼主:
可能我的问题说的不是很明白,这套系统是用在矿井地下的,还要做防爆处理,只能外接按钮来调整参数

网友D:
接鼠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