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plc组网——s7 300

楼主(2006-11-20):
我现有8台计算机(编程);9台CPU313C-2DP,每3台组成一个系统;8台独立使用的CPU313C;如过将这些设备全部组成一个网络,能实现对每个PLC程序的上传、下载,及能使用WINCC对其组态,那么要如何配置这个网络?请各位老师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profibus-DP就可以了

网友B:
说的再详细些,你一共是三个控制系统吗?

楼主:
我的要求就是将所有系统组成一个网络,能通过PC机对任意一台PLC上传或下载程序,还可以使用WINCC软件对其组态。
有人建议我组成以太网,每个PLC配一个通讯处理器 CP 343-1,再买一个32口的交换机,组成一个以太网,可以达到要求。
这样可行吗?

网友C:
建议你组以太环网

网友D:
使用以态网,最好最好加一个HMI在LOCAL 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