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plc组网—s7 300

楼主(2006-11-20):
我现有8台计算机(编程);9台CPU313C-2DP,每3台组成一个系统;8台独立使用的CPU313C;如过将这些设备全部组成一个网络,能实现对每个PLC程序的上传、下载,及能使用WINCC对其组态,那么要如何配置这个网络?请各位老师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使用PC(安装WINCC)做主站,其余S7-313C 2DP作为PROFIBUS-DP从站,
8台计算机(编程)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不对,S7-313C 2DP不能做从站,只能作主站

楼主:
就是装有STEP 7 v5.3和WINCC的8台计算机。

网友A:
S7-313C 2DP不能做从站?  S7-315 2dp都可以,S7-313C 2DP没有用过,我想应该可以

网友A:
 我进行了试组态, S7-313C 2DP是可以做从站的,没有任何问题。
 具体是在S7-313C 2DP硬件组态中,在DP位置点右键->operation properties
-> operation Mode -> DP slave(缺省为DP master).

网友C:
以太环网

网友D:
系统挺大呀!

网友E:
我想一对一的下载和调试应该不是问题,WINCC只是将所有的IP都集中到一台机器上,好做.多建立几个TCP/IP协议站就可以了.

网友F:
你可以每三个做一个主站两个从站,做三组然后用以太网通讯,再连WINCC用以太网应该可以实现此功能。

网友G(2006-12-28):
下成用profibus上层用以太网啊,
不知道对不对啊

网友H:
可以使用两种方案:
一、组DP网
1、PLC和PC做主站
2、PC使用5613卡(6GK1561-3AA00)组网
3、使用Siemens总线连接器(6ES7972-0BB12-0XA0)和DP线连接
4、使用主——主通信方式
5、PC连接PLC使用SIMATIC NET组态
二、组以太网
1、PLC增加P-link模块
2、工业交换机
3、硬件组态和DP类似

网友I(2007-05-25):
我现在在用西门子s7300与vb通讯.请叫一下.具体的步骤

网友J(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