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求助:acs800报过温故障如何排除?

楼主(2006-11-20):
一台acs800变频器出现过温报警,检查ntc及后级电路连接均无问题,更换ad转换器adc10664后故障依旧,请问大侠该如何检修?谢谢!

网友A:
看一下实际温度是多少??再做判断

网友B:
就是嘛,信息不详细啊,
但可以先检查一下温度探头啊,还有电流互感器!搞不掂到QQ群13481299找我吧。

网友C:
环境温度是多少啊
电房温度要控制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