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S7-200CN的PLC做过自由口通信??

楼主(2006-11-20):
本人以前用S7-200系列PLC自由口进行条码接收完全没有问题,但现在用CN的PLC就存在干扰,接收到的数据不稳定,而换回库存仅剩的一块226XM就一点问题都没有,有人有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A:
如果真是这样,cn系列又是一个败笔

楼主:
我一直都是232-485直接连的,而且做出去的设备最长的用了1年多都没有问题,也许CN的加个转换块就好了,花钱买个试试吧。

网友A:
232-485直接联?你是怎么联的?

楼主:
条码扫描是2-8、3-3、5-5,与打印机是2-8、3-3、7-5,一直这么用都没问题的,这是以前一老工程师教的,说可以不用转换,但是看手册写是需要个232-485转换模块的。

网友A:
232与485的电平不一样,真得很怀疑,我一般不敢这样接,除非都是485的接口

楼主:
刚开始我也觉得应该加转换的,但是后来使用中发现不加也好象没事,条码的接收似乎有时有问题,成功率一般在98%左右,打印从来没出过错。当然,只限于以前S7-200系列的PLC,其他的品牌的PLC不知道行不行;CN的最近才用,接收十分不稳定,会有干扰,但是打印到现在也没出过错。还是以后买个转换模块好了,反正也没几个钱

网友B:
各位前辈:请问S7-200 PPI 电缆后半段坏了可以自己做吗?

网友C:
没试过,我只是知道可以用PPI电缆代替232/485转换器,232直接用,485一端可以用3,8代替,3是485正,8是485负,直接对应PLC的485口就可以了

网友D(2007-06-25):
我一直用CN的,一直都还好啊,挺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