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电变频接地故障是何原因??

楼主(2006-11-20):
明电变频在启动后运转正常,一加载后报接地故障,电机电缆均无问题!
请问是何原因??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楼主:
各位大虾,指点迷津啊!

网友A:
电机绝缘击穿了,拿摇表打一下吧

网友B:
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楼主:
把故障屏蔽掉了,电流电压较正常

网友C:
逆变模块检测的原因,检查以下

网友D:
如果检查电机没对地 ,可以把变频器不接电机运行,并保证让其不接地,看能否正常运行,如果不报接地故障,那就是模块对地短路了。

楼主(2007-01-12):
把故障屏蔽掉,到现在运行一直很正常!怪怪

楼主:
其实明电的机子很不错

网友E(2009-07-24):
请问各位朋友,这个接地故障如何屏蔽啊?是那个参数啊我有台VT230的5.5KW就是报接地。有知道的请告诉我谢谢了。weichen523@163.com qq196002618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