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220V电源问题

楼主(2006-11-20):
220开关正极端电压为220v,但负极端同样也有100多伏的电压,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零线断了

网友B:
交流电不存在正极负极,概念错误。

楼主:
那我请问一下,如何测量呢?

网友C:
开关分正极负极????没明白意思

网友D:
一定是对地量的吧!是从稳压电源出来的吗?要是稳压电源,零线端可能会带电(电笔量红)!主要是看火线\零线之间有没有220V.

网友E:
你是对地测的么?不然怎么会出这样的结果呢,同意“ 中央战车: ”

网友F:
晕
交流哦
楼主说明白些?

网友B:
核心原因是由C0引起,C0可能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电容(如用电器的开关电源上就有此接法的电容),也可能是电器内部的分布电容。由于断电后,用电器的开关并未断开(这里假设用了一盏灯),这个负载和电容C0串联后接地形成了回路,用万用表量得的电压正是负载在这个回路上的分压。当然即使负载断开了,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的时候,万用表的内阻也相当于接了一个负载上去。
总之,量得有电压的“罪魁祸首”是电容C0,还得满足负载和C0串联形成回路这个条件。

网友B:
详情请见以前贴子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48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