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机抗干扰措施点滴

楼主(2006-11-20):
  目前国内水泥生产应用微机控制已经很普遍,但大多数水泥厂生产环境恶劣,干扰严重,影响微机控制过程的连续性及可靠性。根据我厂微机应用情况,采取了以下抗干扰措施。
  1.交流供电系统
  在交流供电系统中有各种高低压电器,交直流设备,其安装位置又彼此靠近,而且有的电器或设备接入同一供电回路中。当其中有某一设备的负荷突变时,就会在电源线和地线产生直流脉冲干扰,这种干扰电压的峰值可达几百伏至2.5千伏,其频率为几百赫至2兆赫,其持续时间可为干扰电压的1~3个周波。解决这种干扰措施如下:
  (1)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用微机尽可能远离其它电器设备及线路,使用独立电源供电。
  (2)采用滤波网络。它对改善波形畸变有一定的效果,尤其对抑制通断频繁的各种电器设备和联络信号所产生的脉冲干扰有明显的效果,如图1所示。

图 1
C1=6800PF,L=1~10mH,C2=1~10μF
  也可用简便易行的方法。用100~200米双绞线,盘成直径50~100毫米的空芯线圈。用黑胶布分六等份将线紧固接入微机供电回路中,但要注意相线与零线正确接入微机电源,否则效果不明显。
  (3)采用电源调节供电。让50赫电经交流电子稳压器后,再供微机系统使用,既可消除因电压波动使受控设备的波动,又可衰减许多暂态冲击,幅度波动和电压脉冲。
  2.接地处理
  正确的接地是实施微机控制系统抑制干扰的重要方法。主要有电源交流接地、安全保护接地、屏蔽接地、微机系统的直流接地。
  地线连接应注意以下几点:
  (1)交流地与直流地不能混接或短接,否则会造成严重干扰;也不能把交流线路的走线与直流地线贴紧或平行敷设。
  (2)不能把交流地当作安全保护地。
  (3)为避免通过公共阻抗接地而造成的相互影响,应采用各个地分别回路,即辐射接地法,如图2所示。应避免采用链式或树干式接地法。

图 2
  上面讨论的抗干扰措施是对设备外部干扰而讨论的,对其设备内部的干扰因各型微机性能不同只能因机而论。总之,抗干扰的方法很多,只要多设想几种方法,在现场调试中变换,定会取得满意的效果。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007工厂  王福顺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抗干扰措施,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