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温控表控制电磁加热的方法

楼主(2006-11-20):
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可以用温控表输出4~20mA或1~5V信号控制电磁加热的产品或电路。比如用温控表控制像电磁炉中的电磁线圈加热物体。

网友A:
RKC、ORMON等都行啊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我没说高清楚。我是想用温控表输出的电流或电压信号,通过某种装置去控制电磁线圈来加热物体(就像电磁炉,它是通过设定好的温度和程序去控制电磁线圈来加热。而我想通过温度表设定加热温度,通过温控表输出的信号去控制电磁线圈来加热)。而我需要的是这种装置,而不是温控表。

网友A:
电磁线圈只有得电不得电
那你可以选用温控表+调功器(有1~5V或4~20MA)+传感器

楼主:
一般电磁加热是将50/60Hz的交流电压转换为高频电压。您这种方法只是通过调功器改变了所加的电压。而电磁加热是通过改变磁场来达到调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