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sunwayland)
求助:力控可以与欧姆龙CP1H通讯吗?

楼主(2006-11-20):
请求斑竹和各位高手指点帮助,力控可以与欧姆龙CP1H通讯吗?

楼主:
在力控开发版I/O设备驱动/OMRON/contorller link
contorller link_FINS
HOST LINK
TCP/IP(CS/CJ)
TCP/IP(CV)
到底哪一个是和欧姆龙CP1H连接的呢?请求帮助,谢谢!!!

网友A:
主要看你是采用什么样的通讯协议?

网友A:
如果是串口的话,一般采用HOSTLINK即可!

网友A:
而力控这几种通讯协议都支持的!

楼主:
谢谢kiki2000,我已经试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