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控制变压器

楼主(2006-11-20):
请问:控制变压器的次级线圈如何区分相线和中性线,而且中性线一定要接地吗?如果不接地的话测量次级线圈的对地电压会有什么现象?电压是一样的吗?

网友A:
次级不一定要接地,是否接地是基于安全方面考虑,某些情况下接地的话反而更不安全,比如在修理彩电时,常用1:1的变压器将市电隔离一下,将彩电所谓的“热底板”变成“冷底板”,如果此时将次级某端接地,则另一端变成对地220VAC的电压,人体接触的话反而触电。次级不接地,则线圈每一端对地电压为零,因为不存在电势的参考点。当然,某些情况下,分布电容的作用可能会使次级对地有一点电压,但值很小。

楼主:
谢谢师傅的指点,只是还有一点不明白,就是次级如何区分相线和中性线,比如说在配电柜内用一280变220的变压器,次级是否要有一端接地,如何确定用哪一端接地,还有,是不是必须接地?烦请多多指点,在此谢过!

网友A:
哪一端接地都无所谓。如果有一端接地,则另一端就是相线了。

楼主:
再次谢谢师傅了!

网友B:
下面引用由陈在 2006-11-20 21:59:00 发表的内容:
谢谢师傅的指点,只是还有一点不明白,就是次级如何区分相线和中性线,比如说在配电柜内用一280变220的变压器,…
--------------------------------------------------------------------------------------------
这种变压器次级本身不分相线和中性线,次级绕组在220V时一般不采取接地方式。如果采取接地方式,那么,这个变压器本身就是多余的了,不如在380V/220V直接取用。
次级绕组在220V时的用途主要是为了安全隔离,防止触电,如[芯片级维修]所讲。

网友C:
同意王佳仁

网友D:
控制变压器的二次一般是不用接地的,除非你是想用金属接地体作为二次供电系统回路使用。例如:矿山使用的防暴自动开关的控制变压器。

楼主(2006-12-25):
收益非浅,谢谢师傅们大力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