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动态控制一个按钮的宽度?

楼主(2006-11-20):
IFIX可以用VBA调用按钮的宽度属性来控制宽度,INTOUCH怎么实现呢?

网友A:
INTOUCH不清楚!易控可以通过对按钮的缩放来解决!

网友B(2010-07-05):
好像不能实现,没有对应的属性或方法

网友C:
你说的按钮的宽度是不是指按钮按下后接通线路的时间?如果是,可以这样实现:

1、如果你的PLC有延时脉冲输出型的定时器(如西门子S7-300中的“SE”),可用你的按钮输入点的常开触点接定时器SE的线圈“(SE)”,(SE)下方的定时时间,不用设置具体时间值,而是一的存储器的地址,你在编程时,在你需要改变定时时间处,加入一条将新数据送入你选用的存储器中的指令就可以了。也可通过在触摸屏、计算机的画面上,增设修改定时器来完成。

2、一般PLC都有延时接通式的定时器,可用你的按钮输入点的常开触点的前沿触发一个内部继电器(如“M5.0”),使其置“1”,再用该继电器(“M5.0”)的触点接一个定时器线圈,时间设定也是存储器设置。再用该定时器的输出的常开触点触发内部继电器(“M5.0”)使其置“0”,这段编程的目的就是构成一个象上条中的SE型的定时器,再要说的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