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intouch授权文件时候,提示不能应用在本电脑中

楼主(2006-11-20):
安装intouch授权文件时候,提示不能应用在本电脑中,怎么才能在本电脑上应用,请高手们给予解决!

网友A:
因为你的授权与你的授权锁不对应导致的.

网友B(2007-01-04):
也碰到过类似问题,重装了操作系统后就能装上了。不知道具体原因。

网友C:
因为你的授权与你的授权锁不对应导致的

网友D: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