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功器

楼主(2006-11-20):
调功器内部主要元器件是晶闸管,通过改变α的大小即改变触发脉冲在每周期出现的的时刻,而达到调节输出的电压即调节输出功率。
触发脉冲主要由温控表给出,通过控制温控表来控制输出。
温控表主要是由传感器的测量的结果通过PID自运算而得出,并做出相应的输出。该元件可以在电压输入不变的情况下,而方便地改变输出电压的大小。但是该元器件功率因素较低,控制角越大,功率因素越低。并且非正弦带暖流的高次谐波分量对电网有不利影响。温度控制在流程类工业中应用较为广泛,它属于连续量的自动控制,一般采用闭环控制技术,采用计算机控制以后,要进行离散化处理,而相应的控制理论和控制算法很多,常见的有:数字式P-I-D控制(基于拉普拉斯S变换,由传统连续量P-I-D控制经过离散化处理而得),直接数字式控制(基于Z变换),现代控制理论控制(基于时间域和状态空间方法),模糊控制(基于模糊数学理论),神经网络控制,智能控制与专家系统等。其中最重要最常用的是数字式P-I-D控制。本控制系统主要采用数字式P-I-D控制。
加热容器为烘箱,加热介质为空气及铝卷,加热元件为红外线石英加热管,测温传感器为非接触式红外线传感器。要进行良好的控制,一般需要知道被控对象的动态数学模型,这样才能具体设计P-I-D调节器,实现最佳控制。但是,加热容器的动态数学模型及有关参数的具体理论建立、推导和计算很复杂。加热容器系统动态数学模型的建立同参数热容量C、热阻R(同散热性能有关,散热越差,即保温性能越好,R就越大)和纯滞后时间ζ(同测温传感器的检测精度有关)密切相关,但是这些参数的理论计算非常复杂,一般通过具体实时在线测试和进行数据处理而得。实际生产中,由于现场设备系统模型往往很复杂而无法知道,这时只好凭工程经验来取系数P、I和采集时间T,进行反复试验,逐步逼近控制要求。

网友A:
我看你在什么也不知道~晕~删你~~

网友B(2007-08-01):
北京市朝阳自动化仪表厂
 频率: 50Hz
 控制输入信号:4-20mA、0-10V、1-5V
 输入阻抗:120Ω
 负载连接方式:三角形、星形中性点不接零线星形中性点接零线、内三角形、外三角形
 触发方式:LZ控制(移相调压型和变周期过零调功型)
 调节输出范围:0-100%
 采样周期 控制输入信号:10 次/每秒
 额定电流:10A ,30A ,50A ,80A ,100A ,150A, 200A,250A,300A,400A,500A,800A
 适用负载:阻性负载、感性负载、变压器一次侧
 缓起动时间:15秒
 缓关断时间:15秒
 保护功能:熔断器、电流限制、过流保护
 产品采用最新微处理器设计,产品可采用双闭数字锁相环控制技术,保持电压恒定可调
 本产品已2003年全面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联系人:刘宇  电话:010-64371467 13717630168

网友(2007-10-14):
是调节输出功率的吗

网友C(2008-12-10):
BHC6M-2系列可控硅调功器2007年进行了全新的设计,其中包括软件的升级、散热单元的优化(采用进口高效插片式散热铝材)、新外观的设计(主要包含:1、采用全封闭数控机壳。2、面板新增各种功能指示,显示更直观如:a)三相电源指示灯R\S\T,指示三相供电电源是否正常.b)信号输入线性指示灯IN,只是输入信号的大小。C)状态指示灯STATE,指示调功器的各种工作状态。3、控制板全面升级数字化、一体化,加喷三防漆(防尘防潮、防酸碱、防静电)。4、采用智能风机控制,只有当温度达到需要风机散热的情况下才运行,而且风机采用并联控制方式,一台风机出现故障不会影响另一台工作。5、采用大功率进口管芯双晶闸管模块,长寿命更可靠。6、采用纯镀锡红铜铜排作为输入输出,具有更好的导电率,更低的发热量。接线螺丝全部采用不锈钢材质,更美观,不生锈,使用时间更长久)等近6项的升级或改进,大大提高了产品的性能和可靠性。同时,在2007版的BHC6M-2可控硅调功器中更是增加了负载恒流功能,为硅碳棒、硅钼棒、钼丝这类以往难以控制的负载的功率控制提出了完善解决方案,使长期困扰大多数工程师们的问题得以迎刃而解。BHC6M-2控制板是运用数字电路触发可控硅实现调压和调功。调压采用移相控制方式,调功有定周期调功和变周期调功两种方式。该控制板带有同步电路、自动判别相位、缺相保护、上电缓起动、缓关断、散热器超温检测、恒流输出、电流限制、过流保护、串行工作状态指示等功能。该控制板有两种触发方式:直接触发可控硅模块、触发移相型固态继电器。BHC6M-2控制板的特点:十位A/D,输出线性化程度高,输出起控点低。
BHC6M-2系列三相可控硅调功器(说明书中简称BHC6M-2整机)由BHC6M-2触发板、BHC6M-2专用散热器、风机、外壳等组成。核心部分使用BHC6M-2控制板;散热系统采用高效散热器、低噪音风机。整机电流容量从40A到500A有多个等级。
该系列可控硅调功器可与带0~5V、0~10V或4~20mA等的智能PID调节器或PLC配套使用,也可独立使用手动功能。BHC6M-2可控硅调功器的负载类型可以是三相阻性负载、感性负载及变压器负载;负载方式可以是星形中心接地负载、星形中心不接地负载、三角形负载。BHC6M-2可广泛应用于工业电炉的加热控制、冶金、化工、纺织机械等领域。
2. 主要技术指标及主要功能简介
2.1.控制板电源与功耗
电源:380V AC ±10% 50HZ, 要求与负载电源同相位(取线电压)
功耗:5W最大
2.2.控制输入:4~20mA DC输入, 接收阻抗120Ω(默认输入信号,输入端子C+、C-)
以下两种输入定货时需说明(输入端子C+、C-):
0~5V DC 输入, 输入电阻 > 450KΩ
0~10V DC 输入, 输入电阻 > 450KΩ
2.3.控制方式
调压控制:连续调压
调功控制:阻性过零调功,感性特殊调功
2.4.调节输出分辨率(采用十位A/D转换):调相0.2°,调功 20ms
2.5.起控点
输入起控点:4.6±0.1mA
调压时输出电压起控点: 8V(中心接地);15V(中心不接地)
调功时输出起点:4%(不同调功方式输出波的个数不同)
2.6.移相范围
0~175°,星型负载(中心点接地)
0~145°,三角型负载或星型负载(中心点不接地)
2.7. 工作状态及故障自诊断对应的LED指示灯(LED位置图请参考图13)

STATE

三色状态指示 状态1 绿色 正常运行
状态2 红色 过流
状态3 红色闪烁 运行时缺相
状态4 红绿交替闪烁 散热器超温
状态5 黄绿交替闪烁 仅上电时三相电源缺相
状态6 黄色闪烁 待机或者首次启动
IN 绿色输入指示 状态1 绿色亮 控制信号大于0
状态2 绿色灭 无控制信号
LR、LS
LT 红色相位检测 状态1 红色亮 对应电源相正常
状态2 红色灭 对应电源相缺相
2.8.驱动输出(两种方式)
直接触发可控硅模块:接线参考图7A
可变宽度脉冲:8°~ 120°
驱动电流:150mA
触发移相型固态继电器:接线参考图7B
可变宽度脉冲:8°~ 120°
电压:12V DC
电流:20mA
2.9.缓起动、缓关断
调压控制时带此功能,时间由P3电位器调整。调整范围:0.2 ~120秒,缓启动、缓关断时间一致。
2.10.散热器超温保护
70℃温度开关,常闭接点
动作时间:< 100ms
2.11.报警输出
当电源缺相、散热器超温,负载过流时动作
规格:1组常开接点,1A 250V AC 纯阻
输出端子:CN1-9、CN1-10
2.12.调功/调压切换(选件)
外接开关
U1端:CN7-1,GND端:CN7-2端子
U1和GND短路:调压(出厂设置), 开路:调功
2.13.串行状态发送(选件)
电流环串行状态发送,配DDR-R串行状态接收器
发送端子:SD+(CN7-3)、SD-(CN7-4)
五种状态输出:运行、散热器超温、过流、缺相、控制板电源
2.14.三相相位检测
三个红色LED灯指示,自动判别相位
红灯亮:相电压正常;红灯灭:相电压异常
2.15.负载电源
三相380V AC ±10% 50HZ
2.16.负载电流容量
25,50,110, 150, 225, 300, 400A, 500A,600A,800A,1000A AC
2.17.风机电源
电压:220V AC 电流:0.5A~0.8A
2.18.工作环境和存储温度要求
温度范围:-10~40℃
湿度范围:90% RH最大,无结露
海拔高度:1000m以下
存储温度:-10~55℃
其它要求:通风良好,不受日光直射或热辐射,无腐蚀性、可燃性气体
2.19.安装形式和要求
垂直壁挂式安装
2.20.绝缘电阻/介电强度
绝缘电阻: 模块输出端与外壳,500VDC 20MΩ最小
控制板电源端与外壳,500VDC 20MΩ最小
控制输入端与外壳,500VDC 20MΩ最小
控制板输入端与电源端,500VDC 20MΩ最小
介电强度: 模块输出端与外壳之间,2000VDC 1分钟
控制电源端与外壳之间,2000VDC 1分钟
3. 安装及使用须知:
 使用前请认真阅读本说明书,严格按要求接线使用。
 本电压调整器是壁挂式,垂直安装在通风良好,不受日光直射或热辐射,无腐蚀性、无可燃性的环境中。
 负载应无短路、局部放电打火等现象,绝缘良好。
 特别指出:变压器负载不能空载或轻载运行。
 散热器超温保护后,如要运行,需排除故障后,再送电运行。
 在使用过程中若发生过流现象,应首先检查负载有无短路等故障。
 过流保护:一般地说,过流保护不能完全避免负载短路造成的设备损坏,不能代替快速熔断器。
 负载短路保护:用户需外配快速熔断器作为短路保护,一般按额定负载电流的1.5~2倍选择。
4. 整机装箱清单表
BHC6M-2 整机一台, 10K 2W电位器(含刻度盘)两套, 说明书 1 份。
若需要恒流、过流保护、电流限制、状态发送,还需选择配件。
5. 整机选型表
代码功能 型号代码 代码含义
1.系列 BHC6M-2- 基本功能:移相调压, 锁相环同步,宽脉冲触发
调节分辨率:0.1°(调压), 20ms(调功) 缓起动、关断时间:0.2~120秒可调
报警输出:常开1A 250V AC 基本报警:散热器超温,电源缺相
电源电压:380V AC±10% 50HZ 环境温湿度:0~40℃,90%RH最大
2.控制输入
4 4~20mA DC, 输入阻抗: 120Ω
5 0~5V DC, 输入阻抗:>20KΩ
6 0~10V DC, 输入阻抗:>20KΩ
3.触发方式 1 触发移相型固态继电器
2 触发反并联可控硅模块(只适合调压使用,不能用作整流)
3 特殊要求
4.三相负载连接形式 D- D:三角型或星型中心点不接地
Y- Y:星型中心点接地
5.电流容量/外形尺寸mm
025- 25A AC, (详细尺寸见图15)
050- 50A AC, (详细尺寸见图15)
110- 110A AC,(详细尺寸见图15)
150- 150A AC,(详细尺寸见图15)
225- 225 AC,(详细尺寸见图15)
300- 300A AC,(详细尺寸见图15)
400- 400A AC,(详细尺寸见图15)
500- 500A AC,(详细尺寸见图15)
600- 600A AC,(详细尺寸见图15)
800- 800A AC,(详细尺寸见图15)
1000- 1000A AC,(详细尺寸见图15)
N- 不含可控硅模块及散热单元
6.电流反馈 (选件)
N 无
C 电流限制和过流报警功能
H 恒流功能:针对变阻负载的控制方案
7.电流环光隔离远程状态接口(选件)
(散热器超温、过流、缺相、运行、电源) N- 无
F- 远程状态接口(含DDR远程状态接收器)
8.调功(选件) 00 无
01 阻性调功
04 感性调功
5.1.订货说明:
5.1.1. 电力调整器电流容量选择参考
 一般纯阻负载:被选的调功器电流容量应大于负载最大电流。
 硅碳棒负载:在不使用变压器时,硅碳棒应串联提高阻抗,使负载的最大电压达到电源电压的70%以上。硅碳棒在700~800℃存在负阻区,被选调功器电流容量推荐大于负载电流1.5倍以上。
 变压器负载:应带电流限制功能, 被选调功器电流容量推荐大于负载电流1.5倍以上。
5.1.2. 针对特殊负载(如硅碳棒、硅钼棒、钼丝、石墨等负载),为保证负载可靠运行并延长负载使用寿命强烈建议使用恒流功能。
5.1.3. 定货例:BHC6M-2-42Y-080-CN-01 含义解释:4~20mA控制信号输入,触发可控硅模块,中心接地负载,电流容量80A(负载最大电流80A),带过流报警及电流限制功能,PWM/CYC两种阻性调功。
5.1.4. 购买整机时,选型表中的3选项40A,80A,150固定为1;225A以上的固定为2。
5.1.5. 此调整器控制板可单独出售。 选型时将表中的第5选项写为N即可。

网友D(2012-10-26):
德国AEG电源调功器
1:耐反击穿电压高。
2:具有总线通讯功能。
3:具有自诊断功能,可以实现诊断信息上传到计算机,进行维护提示.
4:当控制系统故障时,可以通过盘柜上的手动按钮和液晶显示器进行手动控制。在不停机的情况下,实现功率的精确控制.
5在总线卡故障时,AEG的总线卡自动保留故障前的最后一个设定值作为默认值,保证生产的正常运行!
6. 精度非常高,达到0.5%、1%、3%。
7:可靠性非常高,不但用于阻性负载,也可用于变压器负载,其他产品难以用于变压器负载。
8. 在风冷状态下,电流可以高达2900A,超过3000A 用水冷.其他产品大多在600 A以下风冷,超过600A用水冷,给设备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9. 同等功率下,体积最小,功能最强.
10.自带电流、电压测量装置,能够将负载的电流、电压和功率值传给上位机,自带报警用的供电电源24VDC。
11. 使用专业的Thyro组态调试软件—Thyro-Tool Family进行组态测试,并可以保存每个调功器的组态测试参数,以便优化.
12. 内置快熔保险丝,回路检测.真正实现了调功的一体化,包括快熔,可控硅,触发电路板,保护电路, 电流电压功率检测,散热器,通讯,自诊断,控制板等功能.

     北京三磊创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德国AEG POWER SOLUTIONS 在中国的核心分销商,负责AEG THYRO-S、-A、-P系列产品在国内的销售和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