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NCC中报警记录不能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6-11-20):
各位,先前我的WINCC画面中,报警记录都显示挺正常的,可是现在突然出现说报警记录不能连接到服务器了,我用原先用ghost备份的系统还了一下原,后来就好了, 可是过了没几天,就又出现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彻底解决,拜托给位帮忙想想了

网友A:
你没有说清楚你所用软件的版本
给你一点建议:
1 不管什么Wincc版本,都不应该使用中文字符作为项目路径或者项目名称。
2 Wincc6以前的版本建议你检查归档文件的容量,当大于3G时,就会出现你所诉情况。

网友B:
楼上的说得太对了

楼主:
我的版本是6.0,也没有使用中文路径,yuanle说的两点情况,我的应该都不是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又有一台电脑出现这个问题了,急求原因啊,我现在都重装系统了,好了几天,又不行了

网友C(2007-01-17):
我正在为这个问题翻贴子呢?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解决了,是中病毒了,viking病毒,在网上下了个专杀工具,杀完毒后重启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