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放大器控制问题

楼主(2006-11-20):
我使用的是三菱的PLC FX1N J2S40A的伺服放大器,使用脉冲做定位控制,有三种模式选择,1。正反脉冲控制(使用中实现了),2。单路脉冲+方向控制(实现不了)。3。AB相脉冲控制。
其中第二种方法:y0发脉冲接到CN1A 3脚,y4方向控制接到CA1B 2脚,伺服参数NO21改为0011(脉冲+方向的控制方式),命令使用相对指令。
请教为什么我做不到单路脉冲控制呢??

网友A:
实现不了是什么意思?电机是什么反应?

楼主:
to 刘老师:
 实现不了是什么意思?电机是什么反应?
描述不好,就是利用单路脉冲+方向控制不了电机的正反转,电机没有动作。
请问会不会我由于我接线时使用了X10端口作为ABS的读取端口,而影响了控制呢??
见编程手册中227页,使用PLSY指令,发出连续脉冲时,X10 为OFF,Y000也为OFF。

网友B:
驱动器的脉冲接受方式选择正确了吗?

网友A:
检查一下脉冲信号是否正常,有示波器就用示波器看,没有示波器就用万用表量。

楼主:
to 风中残烛:
伺服放大器的参数NO21  0011
参数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