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怎么分极?

楼主(2006-11-20):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很菜的问题,常说:“2极、4极、六极······电机”是怎么划分的?

网友A:
定子磁极数
有时也用 p极对数表示
同步转速 no=60f/p
2极3000转/分钟
4极1500转/分钟
6极1000转/分钟
......

请指教

网友B:
三相交流电机每组线圈都会产生N、S磁极,每个电机每相含有的磁极个数就是极数。由于磁极是成对出现的,所以电机有2、4、6、8……极之分。

网友C:
2极3000转/分钟,4极1500转/分钟,6极1000转/分钟
......

楼主:
具体怎么区分几极电机呢?是看型号?还是从转数上看?

网友D:
是用户的话,就看型号和转数

楼主:
几极电机就是定子线圈每相的线圈数吗?

网友E:
级数越多  转速越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