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紫铜和黄铜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11-20):
紫铜和黄铜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黄铜是紫铜加了锌的 合金

网友B:
所以紫铜软,黄铜硬。

楼主:
紫铜是否是纯铜?

网友A:
紫铜是纯铜

网友C:
在工控的世界了
高

网友D:
周公果然厉害,快怀疑你学过化工机械了

网友E:
又长见识了,支持周公

网友F:
那导电性究竟谁的更好?谁又更耐腐蚀,抗机械疲劳?

网友:
哪个价格更合理一点,更实用

网友A:
导电性纯铜好,多数情况黄铜比紫铜耐腐蚀。抗机械疲劳看是哪一种了。 ‘余 辉’的问题:需要具体看使用场合。

网友G:
紫铜是紫的,黄铜是黄的。

网友H:
紫铜是纯铜,黄铜含锌,青铜含锡

网友I(2006-12-21):
厉害啊!怎么都知道的那么多啊!值得学习

网友J:
主要是成分不同,纯度也不同

网友K:
主要不同,呵呵,价格

网友L:
学习学习,Cu的颜色应该是红色的吧!别问为什么:老师教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