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压阻式压力变送器与扩散硅式变送器

楼主(2006-11-21):
压阻式压力变送器与扩散硅式变送器的电路板能否互换

楼主:
B0803压力变送器采用了经微机机械加工,小型锈钢镆片加工及激光微调温度补偿的扩散硅压力传感器。用扩散和光刻的方法在半导体硅片上生成一个惠斯登电桥是改变电阻吗?

网友A:
你可能对这两个产品的描述不详细,扩散硅的压力变送器就是压阻式的。在半导体硅片上生成一个惠斯登电桥是在外力作用时,电阻输出有变化,来测定压力。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电路板是可以互换的,但你要考虑不同传感器输出信号的大小,有时可能会有放大倍数不够的情况,有时还要考虑不同传感器用恒流还是恒压供电的要求。

网友B:
超声波物位仪表、磁翻柱液位变送器、浊度仪、溶氧/余氯分析仪、COD/BOD/TOC分析仪、PH变送器、电导率仪、污泥浓度计、污泥泥位计、糖度计、气相仪、色谱仪、质谱仪、酸碱浓度计、啤酒行业专用浓度计、露点仪、滴定仪、硬度分析仪、氨氮分析仪、分光光度计、明渠流量计、电磁流量计、正排量流量计、质量流量计、浮子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煤粉仓料位计、气体分析仪、海水淡化处理设备、生化过程专用高温型PH、电导、溶解氧、风速变送器、温湿度变送器、粒度计、氧化镐变送器、硅表、磷表、联氨表、铝表、智能无纸记录仪、高温高压耐腐蚀型液位变送器、电力检测仪器等各种仪器仪表。刘鸿飞13054528562 0535-6320620 6320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