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固体继电器控制单相加热接线方法

楼主(2006-11-21):
请诸位师付告知,用固体继电器控制单相220V加温接线方法及温控表热电偶连接方法.我在这一躬了.

网友A:
你要加一个温度控制器,固体继电器相当于一个继电器的原理不可以了。

网友:
你是用在生产线上的吗?是做什么的,有空交流交流.

网友B:
温控表的说明书上就有,一看就会,固体继电器要加散热片,温控表要是SSR输出的,智能PID控制的

楼主:
多谢了.很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