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和使用呢?

楼主(2006-11-21):
说明书上定着 M1046:STL 状态设定On。只要有任一步进点S为On时,M1046=On。
当M1047被强制On之后,只要有任何一个S点On,则M1046就会跟着On,另外D1040~D1047会记录S点On的前8个点的编号。M1047:STL监视有效。当IST指令开始执行时,M1047就被强制On,且每一次扫描时间只要IST指令还是On的状态下,均被强制On;此旗标的动作是监看所有的S。D1040~D1047:步进点On状态编号 1~8。
我的问题是:如何理解D1040-D1047记录S编号呢?D1040-D1047是只记录前8个执行的S编号?还是当第9-16个S被执行时会自动消除前8项记录并继续记录其被执行的S编号呢?我试写了一个小程序,想让正在执行的S编号被记录保存在一组D寄存器里,可是D1040-D1047内数值一直为0,仅D1040会在执行最后一步S时显示一下其编号然后又立即变为0,如何使用D1040-D1407来保存其执行的S编号呢?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只有在M1047=ON的前提下,D1040~D1047的作用才会生效。当M1047=ON时,D1040~D1047分别记录的当前状态为ON的"S点编号",假设当前状态S15=ON,S17=ON,那么你就会看到D1040=15,D1041=17,当然D1040~D1047是不断变化的,假设下一个扫描周期S19=ON,S29=ON,你会看到D1040=19,D1041=29!

网友A:
如果在同一时刻,有8个以上的S点同时处于ON状态,那么D1040~D1047只能纪录 8 个,不过一般情况下, 8 个已经足够使用了!

楼主:
先谢你的回复了,哈哈,不过我试过的在M1047=ON时仅S23通时,D1040-D1047里没有内容都为0呀,在其它S通时D1040-D1047里也没有变化,只有进行到最后一步S通时D1040才会写入其S编号。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
会有这种情况?方便的话,那麻烦你提供你的PLC机种型号以及韧体版本,当然最好能提供一下WPL源程序!

楼主:
我用的是dvp-14ss的,V5.8的,程序我到你邮箱里吧,好吧,帮我看看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A:
你的程序没有问题,因为刚刚在DVP32EH的机种上试过,D1040~D1047能够正确纪录当前状态为ON的S点编号;而DVP14SS的PLC(韧体版本V5.8以及V6.0均不能实现)的D1040~D1047确实不能纪录当前状态为ON的S点编号,可能要反馈给DVP14SS的韧体工程师更新韧体!

楼主:
噢原来如此呀,我说吗,谢谢你了,下次拿ES的试一下看看可不可以,^_^

网友A:
TO:yi yi
DVP14SS的韧体没有问题,因为ES/SS/EX系列机种不支持D1040~D1047,请参考DVP-PLC应用技术手册(程序篇),第二章的2-51中D1040~D1047,上面写着不支持ES/EX/SS机种!你可以使用EH的或者SA/SC/SX等机种实现你的功能!

楼主:
不是吧,我看了。ES/SS/EX支持D1040-D1047使用呀,画圈的不就是支持吗?

网友A:
实在不好意思!刚才我有察看2005年12月份之前出版的手册,确实是画圈的,2006年修订的手册已经作了相应的更正!此处已经变为X号!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向中达电通驻当地办事处索要最新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