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与电脑的连接

楼主(2006-11-21):
本人才接触欧姆龙电脑编程,原先的程序都是用手持编程器进行输入的,对于PLC和电脑的连接有些不太清楚,现在救助各位大侠:
PLC:欧姆龙C200HE,CPU42
电脑:笔记本好象有一个20针的插孔,(没仔细数),但绝对不是9针的,我想问用不用专用的编程电缆,还是原来手持编程器的电缆只要能插到电脑上,就不用在找转换器了?通讯设置怎么样?还是软件自动识别?
望各位多多帮忙!谢谢

网友A:
手提上一般都没有RS232,你说的哪个插口应该是显示设备的插口
欧姆龙的C200HE不需要专用的编程电缆,可自己制作,用USB/RS232转换器,通信要设定,一般默认值是9600BIT

楼主:
刚才有下去看了看,确实是外接显示的插口。这个转换器一般的电脑配件市场可以买到吗?
有没有限制,比如对机型什么的?

非常感谢microhot2000的答复

网友B:
没有限制,但是也有买的用不了的,最好买个质量过得去的

网友C:
可以用手编器C200H-PRO27-E编程,也可以用CQM1-CIF02编程电缆通达电脑来编写;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址:Http://www.zjzcmy.com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88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2401797   2401785  2196510  2205887
传真:0576-2401785
手机:13777650379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QQ:394047702
淘宝网:http://shop33725400.taobao.com

网友D:
去买一个有USB的编程电缆,不就好了吗?也不贵  200元左右.很好用,不用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