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从站丢失的问题

楼主(2006-11-21):
各位大侠,小弟今日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
单位里的一套系统中,最近遇到麻烦。我在 buffer 里头看故障信息,发现有两个DP从站丢失,当我在工控机上复位故障报警后,buffer里头的故障信息就停止咯,若不复位的话,故障信息就不停报。后来在生产中,我特意留意看了这两个站点的DP接口(一个是接在WAGO 的750-333模块上的,另一个接编码器).当故障发生的时候,明显看到WAGO模块上的BF灯变红,闪动了一下!但是我检查这根电缆的两端接口,均没有问题啊!
希望各位不吝赐教咯!

楼主:
沙发自己先做:)
希望各位多提宝贵建议哦!

网友A:
我是小学生,对不起

网友B:
如果接头没问题,降低一下通讯速率试试

网友C:
1、同意楼上的意见,降低速率;
2、检查通讯电缆,特别是屏蔽层接地状况。

楼主:
问题找到咯,是有一个DP站点接触不好!
可是还有一个疑问,接触不好的那个DP站点和有报错的那个站点没有直接的练习啊,它们都是终点站,怎么一个站点有问题,影响到另外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