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电机发热过快或过高的原因有那些?

楼主(2006-11-21):
和一位朋友讨论关于
电机发热过快或过高的原因有那些?
根据本人的经验一般有以下可能
1.室温过高
2.散热不良
3.过载
4.过压欠压或电压不平衡
5.频繁起停或频繁正反转
6.缺相
7.风扇坏或进出风口堵
8.轴承缺油
9.机械卡住堵转
10,负载转动惯量过大启动时间过长
11.匝间短路
12.新电机内部接线有误
13.星三角接线有误
14.星三角或自偶降压启动负载重启动时间长或因故障未正常转换
说的不全面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很全面,遇到过几次电机发热,都是上面的原因

网友B:
还少一点就是电机受潮一起就。。。。。。。。

网友C:
制造缺限,设计不良

网友D:
也不全是

楼主:
再补充一点
1.鼠笼式异步电机转子断条
绕线式异步电机转子绕组断线或电阻不平衡
2.转子扫膛
3.电源谐波过大,例如附近有大型整流设备,高频设备等
请各位指教

网友E:
学得很全面.谢谢!

网友F:
综合楼上各位所说,我个人认为已经很全了!

网友G:
1、多次维修的电机铁心磁通减小
2、有些电机绕线工艺差

网友H:
星三角接线有误导致电机发热我经历过

网友I:
1.室温过高
2.散热不良
3.过载
4.过压欠压或电压不平衡
5.频繁起停或频繁正反转
6.缺相
7.风扇坏或进出风口堵
8.轴承缺油
9.机械卡住堵转
10,负载转动惯量过大启动时间过长
11.匝间短路
12.新电机内部接线有误
13.星三角接线有误
14.星三角或自偶降压启动负载重启动时间长或因故障未正常转换
15.电机受潮
16.1.鼠笼式异步电机转子断条
绕线式异步电机转子绕组断线或电阻不平衡
2.转子扫膛
3.电源谐波过大,例如附近有大型整流设备,高频设备等
17. 1、多次维修的电机铁心磁通减小
2、有些电机绕线工艺差

楼主:
引用 德力西电气 ,
2006-11-21 19:46:00 发表于:《电工论坛》
问题:电动机轴向受力会产生什么故障?
比如,倾斜的振动电机,或者装配不当,机械联轴器抵电动机转轴。
答:1.噪声大,磨损大
2.发热,烧轴承,烧电机
应采用带推力轴承的立式电机
带法兰盘的电机不一定是立式电机
立式电机的轴承应为可以承受径向力的推力轴承
否则轴承易发热,摩擦力大,电机易发热,烧坏
说的不知是否正确?
请指教

楼主:
再补充一点
1.与电机配套的制动器有故障未松开,或间隙过小
(例如行车起重机电梯等)
2.采用直流能耗制动或反接制动的电机
制动强度过大,时间过长,过于频繁 请各位指教!

楼主:
补充一点
1.潜水泵露出水面,未全部浸没在水中
2.短时工作制电机连续运行,如砂轮机等
请各位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