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拉罐液位检测仪

楼主(2006-11-21):
          我在维修一个易拉罐液位检测仪时发现它的计数反应很慢.哪位老师能给我推荐一个计数电路,速度能达到0.01秒.谢谢 !

网友A:
供应信息多采购信息也多哦!免费注册将会有更多惊喜。
http://cn.53trade.com/?llp1121

楼主:
我用LM339作采样.4013作触发.在罐体高速运动下.计数个数不够.它的原理是:GAMMA射线是固定的发射体.接收体是一个封闭的高压电场.通过GAMMA射线在电场的占空比来控制接收体的输出电平.CPU设定植对接收电平进行比较,从而确定此罐是否合格.不合格的便输出高电平控制打罐器将其打出.而接收电平又必须通过计数器每个计数脉冲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