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求助:ATV31的急停时间

楼主(2006-11-21):
ATV31用通讯控制启亭时,请问急停时间为那个参数?

网友A:
这和是否用通讯控制无关,这个时间其实是快速停车的时间,是减速斜坡时间DEC除dcF的值。
如DEC=3秒,dcF=4,则快速停车时间是3/4秒。
还有一个说法是dcF代表DEC的百分比,则上面的参数代表停车时间为3*40%=1.2秒。
我没有验证过,不知道哪个说法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