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时的几种负载类型

楼主(2006-11-21):
变频调速时需要根据不同的负载类型选择不同的频率变化曲线,才能发挥出变频器的最佳状态。但是有时,选择某一个负载时,不知负载到底是什么负载,一头雾水。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几种负载类型的异同及其常见的负载种类。
  先介绍一下频率变化曲线。
以上两图所示为是变频器常用的频率曲线。

  (1)线性方式

  在起动过程,频率变化和时间成线性关系,如a图①所示。一般的负载可以选用此方式。

  (2)S型方式

  如a中的②图所示,在频率输出过程中,频率与时间的关系呈“S”形,即:在刚起动时,频率的变化比较慢(0-P段),然后频率又和时间成线性变化,在Q点以后,频率的变化又降了下来。此种方式适合于带式输送机一类的负载。

  (3)半“S”形方式

  如图b所示。其中①适合于低速时负载较轻的场合,如风机和泵等。刚开始负载比较轻,频率变化可以快些(成线性变化),当达到一定负载后,频率变化就慢了下来(成“S”形);②适合于低速时惯性比较大的负载。刚开始负载比较重,频率变化和时间成“S”形,当频率升到一定值后,频率和时间变化成线性关系。

  负载种类:

  1、恒转矩负载

  负载的阻转矩是一个定值,与转速的高低无关。

  主要特点:在初始速度时就有阻力,即启动需要启动转矩。

  典型实例:带式输送机、潜水泵、空气压缩机、自动旋转门等。

   2、恒功率负载

  在不同的转速下,负载的功率基本恒定。

  由公式:TL=9550PL/nL 可知:负载阻转矩TL和转速nL成反比。

   典型实例:各种薄膜的卷取机,车床,钻床、磨床。

  以卷取要为例,其负载阻转矩TL=F×r

  其中 F-卷取物张力,在卷取过程中,要求其保持恒定

     r-卷取物的卷取半径,随着卷取物不断地绕到卷取辊上,r            将越来越大

  由于具有以上特点,因此,在卷取过程中,拖动系统的功率是恒定的:

  PL=F×v=const

   式中 v-卷取物的线速度,在卷取过程中,为了使张力大小保持不变,要求线速度也保持恒定。

  在卷取过程中,r不断增大,TL也增大,nL则减小。可见,转矩TL和转速nL成反比。

  3、二次方律负载

  转矩特点:负载的转矩与转速的二次方成正比。

  功率特点:负载的功率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正比。

  典型实例:离心式风机和水泵

  需要说明的是,此类负载,如果将变频器输出频率提高到工频以上时,功率会急剧增加,有时甚至超过电动机所配变频器的容量,导致电动机过热或不能运转。故对这类负载转矩,不要轻易将频率提高到工频以上。
    如果文章不是全部或涉及图片表格等内容的,查询地址:http://www.kzcd.cn/mforum/forum_more.asp?scriptID=2295,站内文章只供学习参考之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搅拌机,泥浆泵一般用什么负载类型?

网友B:
不错,值得学习,继续发扬!

网友C: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D(2008-10-10):
很好,谢谢楼主,以后多提供

网友E(2010-03-13):
请问:真空罗茨泵是什么类型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