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电压谐振,与电力公司打官司!!!

楼主(2006-11-21):
我的专线是10kv的,共有两家用的,前几天发生两次谐振,致设备停车,好在没有正式生产,要不会有上亿的损失呀!兄弟是做石油化工的,请教各位兄弟姐妹们,是什么样的原因呀??谐振的频率是 050HZ,电压0.46。

网友A:
这种事能做吗?

网友B:
1、应该叫电流谐振,不是电压谐振;
2、车间进户配电柜要有过流保护;
3、你的车间电容补偿柜自动切换设定参数对吗?
4、如果谐振,不是电力公司的问题,是你车间电容补偿柜的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C:
产生谐振的原因有很多,不一定是电力公司责任

楼主(2006-12-26):
     谢谢师傅们,这几天很忙,请教过很多人,还是无法明白原因在那
电力公司说不是他们的问题,人家有权力呀,没法子.

网友D(2007-03-25):
请教刘志斌老师,能否详细说明一下电流谐振形成的原因和危害。

网友B:
1、电力系统负载为感性负载;
2、并联电容器进行无功补偿;
3、如果电容电流等于感性电流,此时为全补偿功率因数为1;
4、我们把 Ic = IL, Xc = XL,的物理现象叫电流谐振;
5、电力系统进行无功补偿功率因数等于1,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危害!
6、电力系统最怕出现电压谐振即串联谐振,电压谐振时,电感、电容的电压会超过线路电压而出现过电压现象!

网友E:
谐振和谐波是一个概念吗?

网友F:
谐振中有何现象。也可能是10KV进线侧高压开关2秒钟失电复投造成你处停电。可以咨询同一用电区其他用电单位在同一时间是否有停电现象,若有,则为电力公司责任。

网友G:
发生电压谐振并停机而不出现设备损坏的现象很少,所以同意刘志斌的意见。

网友G:
电压谐振的危害非常大,即使设备没有投入生产,谐振时产生的瞬时高能也会找到系统中薄弱环节释放。